准备跨界融合

楼主(2017-06-15):
之前入手了一辆二驱大脚车。这次加装的摄像头。和手机自拍架。还没有去楼下试过。准备接受试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玩

摄像头是从玩具级别的多旋翼上拆下来的。为了保证装摄像头在车和飞机之间能够自由安装和转换。在固定方式上花了点时间。

网友B:
再装上机械臂就是个遥控机器人

网友C:
欣乐鸿9115我也买了一辆,这个车就是散热太差,连续跑电机会糊

网友C:
另外差速器感觉太紧,不知道你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装上机械臂就是个遥控机器人

正在积极的考虑,到时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欣乐鸿9115我也买了一辆,这个车就是散热太差,连续跑电机会糊

发现这个问题了。把车刚刚拿回家的时候玩了一节电池。电机有点过热。用冷藏的可乐包毛巾冰镇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差速器感觉太紧,不知道你的怎么样?

我的差速器还行,不是特别紧。这事像彩票一样好不好看运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这个问题了。把车刚刚拿回家的时候玩了一节电池。电机有点过热。用冷藏的可乐包毛巾冰镇降温。

我直接倒水上去 结果悲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装上机械臂就是个遥控机器人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机械臂的重量。承载能力测试显示。该车主要用于拍照的话只能挂在灵眸和单微单相机,再沉一些的话,电机没问题,悬架就变成摆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倒水上去 结果悲催了!!!

不是吧,这车千万别往水里开。如果说防尘还能忍的话,防水简直就是地狱,缝隙太多太难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倒水上去 结果悲催了!!!

另外,除非是全金属底盘做防水,否则千万别到水上去,不然直接悲剧。

网友C:
这车的电机 那种10块左右每分钟22000转的 7.4V的  可以用吗

网友:
14齿的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车的电机 那种10块左右每分钟22000转的 7.4V的  可以用吗

我的车也是刚到研究就不多电机是正常的380电机应该可以换类似型号或更大功率的无刷电机。齿轮不知道。电池要根据电机的情况做调整。

网友D:
想法不错!装个飞控,用电脑遥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不错!装个飞控,用电脑遥控吗?

感谢肯定。我想往这方面尝试。

网友E:
FPV的话不的晃死?除非跑平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V的话不的晃死?除非跑平地

得上云台,不然振死了。先成功再说吧。

网友C:
你这个车如果全油门,会不会容易原地打转?  我的车必须缓慢加油,不然肯定跑不出去,就是原地漂移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车如果全油门,会不会容易原地打转?  我的车必须缓慢加油,不然肯定跑不出去,就是原地漂移打转。
...

全油门很容易引起打转。不过也分地面。一般情况下我不会一次给油门给到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油门很容易引起打转。不过也分地面。一般情况下我不会一次给油门给到底。

你的后轮用手正转一个轮子,另一个是跟着正转还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后轮用手正转一个轮子,另一个是跟着正转还是反转?

我感觉这种二驱车。不会有反转的情况,一般都是跟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