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新淘了两只100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6-15):
其中一架是主板烧了,没法测试飞行, 另一架可以飞,
但是飞了几电发觉这机子有问题,无法悬停,起飞也不正常 ,都是向左上倾斜!!
断开
电机
,做地面上测试,给油门,其中一前和一后两个
舵机
就开始 往一边跑了 ,
坑爹了这是 这台的三轴有问题么 。 我都换了两个控了
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谁能解答下 ,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调中立点试试?还有这机对震动比较敏感

网友B:
震动大了。舵机什么的会不正常。如果电机不动都会就要教准陀螺仪,舵机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