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能把电池用成这样

楼主(2017-06-15):
简单描述一下情况,就是红线彻底断了,黑线和黄线短路,出现火花,塑料融化,里面烧焦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可能受力了,或者每次拔电池都拽平衡线。

网友:
你把平衡头上用于定位并带有倒刺的倒刺切掉 可以减少插拔的力量,

网友:
弯折,拔插次数太多,导致其折断。这是我能想出来的理由

网友:
插拔次数过多 ,平衡头松了,建议可以将平衡口座子倒刺削掉,另外给平衡排线点胶固定

网友:
回帖为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