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船下水,速度超慢

楼主(2017-06-15):
从来没有玩过船,最近弄了个,今天试着下水,但是这个速度还不如我儿子的玩具船快。
听上去电机的转速很高,船尾也没有明显的水花,今天用的是4S的电池,虽说动力可能有些影响,但是也不至于真没慢呀。
不是说cat很快嘛,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先报上配置啊··再上视频才便于分析······就目前所能看到的信息应该是要把桨往下调···桨位置太高了··桨接触水的部分太少··所以才会感觉转速很快·· 楼下继续分析··

网友B:
这个动力是不是上6s的,应该不会玩具船都跑不过呀。

网友:
目测桨入水深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报上配置啊··再上视频才便于分析······就目前所能看到的信息应该是要把桨往下调···桨位置太高 ...

电调是traxxas斯巴达的船用6s电调,电机是3674kv2300,438三叶桨,当时跑的时候用的是两块2s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力是不是上6s的,应该不会玩具船都跑不过呀。

今天试水,就随便拿了两块电池,但是就算是4s的也不至于这么慢呀,目测最多不超过20公里。

网友:
我觉得是桨和舵的距离不对导致的问题。我目前也碰到这种情况,好像是舵的位置不正确,影响了螺旋桨的空泡,船一直滑不起来,非常慢。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说明一下桨和舵的距离应该遵循什么选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报上配置啊··再上视频才便于分析······就目前所能看到的信息应该是要把桨往下调···桨位置太高 ...

回忆了一下,我这船慢慢给到全油门的时候,船尾部安静的就像游艇,一点水花也看不见。

网友:
不错299元的cat船壳。目测楼上有正解,螺旋桨入水不够,80以上的船体需要95的水舵,你这个水舵多少大的

网友C:
能不能把船屁股拍个照片来看看呀

网友C:
最好船底的照片也来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船屁股拍个照片来看看呀

拍照片了,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船底的照片也来一张

拍照片了,高手指点

网友:
起步时桨深了

网友:
你先靠电池的重量把重心尽量向后走,重量如果不够加点东西,然后下水试下速度,如果比首次快,那一定是浆装高了,吃不到水。

网友:
桨是438还是1938?

楼主:
什么意思?从来没玩过船,应该怎么操作,慢慢给油门吗?

楼主:
438的三叶桨
双叶桨和三叶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重心约第二断阶后部,桨毂可高于船底平面0至1mm,下拉1至2度,根据船姿可调出轴角度,一般不超过3度。这是个入门的基本设定,你还要捡查电池放电能力,电调、电机、油门各项目。

1938桨不适用于起步和中低速价段,故有此问。

网友:
桨高了,没吃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