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贴】固定翼无人机建立转弯坡度时间!

楼主(2017-06-15):
模友朋友们,不会发投票贴,在这就手动发帖了!求经验大咖总结!!!
如题:1.固定翼无人机建立转弯坡度时间为多久?(以25°为例,塞斯纳等同类飞机)
A:0.0s-0.5s
B:0.5s-1.0s
C:1.0s-1.5s
D:1.5s-2.0s
E:2.0s-2.5s
F:2.5-3.0s
G:>3.0s
         2.最大转弯坡度为多大?
a:15°
b:20°
c:25°
d:30°
e:35°
f:40°
g:>40°

网友A:
这个没有办法投票吧,完全就是个没有确定值的操作。我飞行过程中既可以副翼打的很快,横滚速度增加,也可以很悠闲的慢慢打副翼,慢慢横滚,这个不好用时间去量化把?还有转弯坡度也是一样的,我遇到紧急情况,哪怕90度的坡度也完全能转弯,我要是想微调航线,哪怕只有1度的坡度也可以啊!

网友B:
塞斯纳是航模,不是无人机。通常最大转弯不超过35度。这样的飞机转弯会侧滑 需要方向舵进行修正

网友C:
塞斯纳也可以90度坡度转弯。就看你动力足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办法投票吧,完全就是个没有确定值的操作。我飞行过程中既可以副翼打的很快,横滚速度增加,也可以 ...

恩恩  可能我说的不太明确,假如用塞斯纳做航线定点飞行的时候,在无紧急情况发生的情况下,通常我们采用何种转弯最佳(也就是平滑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斯纳也可以90度坡度转弯。就看你动力足不足

定点飞行,平滑转弯情况下呢?通常横滚大概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塞斯纳是航模,不是无人机。通常最大转弯不超过35度。这样的飞机转弯会侧滑 需要方向舵进行修正

好的 谢谢您!

网友:
lz去看下戴氏飞行法基础飞行训练。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真的很无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定点飞行,平滑转弯情况下呢?通常横滚大概打多少?

要是跟你说在0.05秒建立35度坡度 你觉得你能做到吗?飞固定翼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要定点转弯还是要多练习。你的眼睛不是飞控能看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跟你说在0.05秒建立35度坡度 你觉得你能做到吗?飞固定翼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要定点转弯还是要多 ...

这位兄台可能误会我了,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再研究无人机的三维路径规划问题,因为现在的工业级无人机说白了也就是我们以前玩的航模的高配放大版,但有些数据不好获取,所以才求助魔友们。希望通过航模的一些数据来初步分析算法的可行性(●°u°●)」。待算法成型后再找无人机实测。但最初计算,发现飞行速度25m/s的无人机在35度坡度的情况下最小转弯半径需要90m,感觉和以前飞固定翼的时候的印象有些差距,所以才斗胆来次提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可能误会我了,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再研究无人机的三维路径规划问题,因为现在的工业级无 ...

航模转弯坡度一般能超过45度的,而且飞行速度没这么高,无人机比较重,又是35度的转弯,向心加速度很小,如果飞机速度快,这么大转弯半径是正常的。以35坡度为例,向心加速度是0.57g,法向过载是1.15g,正常转弯半径就是25*25/(0.57*9.8)=111.9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转弯坡度一般能超过45度的,而且飞行速度没这么高,无人机比较重,又是35度的转弯,向心加速度很小, ...

嗯嗯,感谢感谢。这个速度我是选择一架已经公布数据的无人机的巡航速度,所以简单计算以后发现这么大的转弯半径的确有些诧异。

网友:
25。3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