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螺旋怎么破

楼主(2017-06-15):
山寨了个迷你飞翼想FPV,但是一高速就螺旋怎么破?

第二张图的电机角度是炸机后的结果大家忽略

网友A:
电机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角度

上反还是下反?忽略第二张炸机角度

网友:
试着设置一下油门和副翼混空,大油门给点副翼补偿

网友:
这种板翼,高速打舵就进入螺旋原因有多种,重心不对(看图你重心应该有点太靠前),副翼动作太大,推力线不正常。另外看图你电池架得有点高也不太稳定(穿越机的机架吧),建议绑在下面。

网友B:
如果双向电调的可以搞个反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双向电调的可以搞个反推,试下

反推是什么鬼?我读书少别骗我

网友B:
它本身就失去平衡了,你再加推力,就只能加速旋转。这个跟赛车漂移一个道理。赛车也有把后轮刹车调紧一点的,您沿中心线反推向后施加一个力,恢复横向稳定就好了。您也可以放伞,不然也没什么好解救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本身就失去平衡了,你再加推力,就只能加速旋转。这个跟赛车漂移一个道理。您沿中心线反推向后施 ...

受教了

网友C:
速度快了板产生形变了吧。。。

网友D:
什么反推,三角翼要速度的不然会失速螺旋。

网友E:
我感觉是你的电机倾角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是你的电机倾角过大了

那是炸机图 忽略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反推,三角翼要速度的不然会失速螺旋。

飞翼属于大展弦比后掠翼,在外界扰动少(静风),翼载荷小,本身重心,配平调整好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飞得很慢很慢的。不稳定的原因就是受到扰动以后,纵向配平和航向稳定不足,震荡发散几率大引起各种失控现象。螺旋是因为两边翼端的空速相差过大,升力相差也过大,失去平衡。如果方向安定足够的话,是基本不会螺旋,只有在故意操纵的情况下可以维持螺旋轨迹。找个简单的手掷飞机实验一下,就知道垂尾的作用有多么大了。这些经典理论的年头比有互联网还要久远。。。。。。。。就像经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是你的电机倾角过大了

电机推力角只影响加减速的俯仰表现。属于动态响应,没有动力情况下的静态反应才体现飞机本身性能。。。

网友:
重心靠前点,副翼上翘5度左右,

网友:
机体本身,加大一点后掠角,翼尖的端板加高,后掠多一点,增加点航向稳定,电机架子不搞那么夸张,其实就是沿轴线平推就可以了,不必刻意确定什么的角度。这个推力角完全可以在飞机能稳定可控的情况下,根据状态变化做一点小调整就可以了,就是加个小垫片,一两度,这样子就够了。其实很经典的技术。。。

网友F:
这飞机我也是醉了  推力线 重心 你自己看看 别看水平的垂直也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飞机我也是醉了  推力线 重心 你自己看看 别看水平的垂直也看

不要上来就醉了 都再三声明第二张是炸机后电机座歪了。重心不对根本就飞不起来,我们讨论的是高速螺旋怎么解决,别上来几个字就让我看看。不喜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快了板产生形变了吧。。。

有可能

网友:
翼刀不垂直于前方

网友:
舵面强度不够

网友G:
看两个垂直的方向舵不平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两个垂直的方向舵不平行啊

平行的 拍摄问题

网友H:
电池平放机头,重心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翼属于大展弦比后掠翼,在外界扰动少(静风),翼载荷小,本身重心,配平调整好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飞 ...

很专业的解答,看来是资深模友

网友:
高速软了是有可能的,另外要看你的飞翼俯仰稳定是否正常,如果升降舵感觉没问题,可能就是垂尾小了。如果是飞机自动抬头失速导致尾旋,就是头轻。另外kt板做的翼型不一定好飞,前缘形状不好可能会导致失速螺旋。kt飞翼不如直接用kf翼型。

网友:
副翼面积太小,形成的S翼不够支持尾部的平衡,要么低速反应不足,要么高速不稳定!建议加宽副翼,改小舵量。

网友:
翼展小一定注意桨的尺寸,75cm翼展的用6030/6040或更小的桨,如果桨选大了反扭严重,此时再加上重心不正确当然螺旋。从图片上看小翼展配3叶桨推力是大了,相信反扭也小不了,另外,电机的安装角度好像翘的太多了;电池好像是2200maH的吧,对于这款飞翼来说,建议用1500maH/1300maH或更小的,别以为电池越大飞的时间越长,整机重了自然需要更大的动力,不仅反扭严重效率也会下降。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但愿没误导他人。

网友I:
我以前飞的飞翼在低速的时候飞行正常, 高速的时候容易出现螺旋,我把电池再往前移20mm-30mm,升降舵上偏约3-4mm,高速飞行就正常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飞的飞翼在低速的时候飞行正常, 高速的时候容易出现螺旋,我把电池再往前移20mm-30mm,升降舵上 ...

好的 回头试试

网友H:
做个FT的

网友:
我觉得检查一下副翼调整的有问题,或者是两个舵机不同步?翼尖小翼是不是不对称?电机主轴角度问题是次要问题,引起尾旋的可能性较小。另外速度过低也是可能尾旋的。

网友:
楼主这机机,多年前我也是这个毛病,第一架做,第一次飞上天,,慢飞可以,加速螺旋炸机,,,为什么?

网友:
后来慢慢的折腾,研究    如果慢飞可以,,证明飞机大致重心合理,,正常。。飞快低头,,是头迎风下泄面太大,,如果高速仰头,,重心太靠后了点,如果高速旋转,,就是翼面不平衡,高速时变形,翼要加固  可以,,,上图白机是一架,,,鹰机是第N架了,两边翼很刚性,不会变形,飞起来一个爽,

网友:
向楼上各位学习,玩飞机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