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虾艇破百的问题

楼主(2017-06-15):
虾艇长度80cm,豹子3674 2600kv 海王v3180a 电调,配酷点40c5200mah4s电池 cnc438桨1.9螺距跑起来顶多80,电机稍微发热。想提高速度,想到两个方案 换豹子3674的3150kv电机其它不变,第二个方案是换一个440桨。
介于经费原因,换了个440金属桨(非cnc)的。结果发现跑起来速度提升不明显。但是电机发热电调发热更严重,以至于会过载保护(跑着跑着自动停车了)。请问大神速度上不去是什么原因。
  本人一点点拙劣的推测,可能是现在的桨不是cnc加工的桨精度较差,效率低。第二个原因是跟飞机一样,竞速要提高转速减小桨盘大小,我却走了反方向增大了桨盘,提高了阻力,徒增电机电调负载。当今f5d竞速基本使用6寸以下的碳纤桨,高kv电机,因此同理。第三个原因是起划后,更大的桨盘可能使桨叶顶端更接近水面甚至露出水面,导致有力无处使。
本人更倾向于一二原因。按理说都用了豹子3674电机了,虾艇破百应该不难。请各位大虾们帮我出出'主意?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虾艇和440桨

网友A:
玩F5D的时候不能一味追求大螺距.我的飞机用5*5的桨 发热很大不敢持续全油.最后用4.5*4.5的桨速度也一样 但是电流小了不少..所以我感觉 玩船也同理吧 可能 没玩过船.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F5D的时候不能一味追求大螺距.我的飞机用5*5的桨 发热很大不敢持续全油.最后用4.5*4.5的桨速度也一样 但 ...

同感

网友B:
重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位置?

虾艇的重心一般在哪?

网友:
学习,有时间也买个玩玩。

网友C:
电池换6S的,浆438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换6S的,浆438应该可以了

舱盖太矮,装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舱盖太矮,装不下。。。

那速度80已经很不错了,你的配置真让我们穷人眼馋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舱盖太矮,装不下。。。

你的电池无法发挥豹子的威力,你换个100块的3660    2600kv也能跑70-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池无法发挥豹子的威力,你换个100块的3660    2600kv也能跑70-80

2600kv的豹子6s电438轴承受得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2600kv的豹子6s电438轴承受得了吗

顶11楼的  之前见过破百的小闪电 不过是那种50厘米左右的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老玩家 要是很早就接触船应该有印象  TB以前有卖过这种壳子  当时那个配置就跟你这个差不多也是3674  2600KV 但是电池用的是8S的A123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速度上不去的原因是 。。。。。。 没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上不去的原因是 。。。。。。 没钱

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11楼的  之前见过破百的小闪电 不过是那种50厘米左右的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老玩家 要是很早就接触船应该 ...

50cm。。。是不是有点小?塞得下吗。。。感觉不是破百那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虾艇的重心一般在哪?

会聊天吗

网友F:
我的虾配置是海王120A  3674KV2200  6S5200  1940桨···第二次测试是99.6KM···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速度是钱和经验堆起来的,缺一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虾配置是海王120A  3674KV2200  6S5200  1940桨···第二次测试是99.6KM···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