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6-15):
今天在这里了解了一下穿越机,总看到说飞控,地面站什么的,说用笔记本方便点。。我理解是不是说给飞控设置参数用的?那也不需要经常调试吧,新买来调一次就行了吧?或者说飞控有默认设置,不调也能用?

网友:
听说过地面站就类似电脑上的实时控制台,可以实时控制的,不过一般都是给航拍机用的,用在穿越机上就不清楚了

网友:
估计就是站在地上飞飞机的意思吧

网友:
把遥控器做复杂了,加点东西和吃饭一样,吃半碗饭也能凑合饱,一碗也行,在加半碗也能吃的完,两碗有点吃撑,要是3碗就胀了,大概这么个意思。

网友:
地面站一般是航拍机或者专业无人机规划路径之类用的,穿越机用不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是站在地面飞吗?难道现在飞机上飞?

网友:
给飞机配个手机或者平板,一般的调参,飞行过程中不干预,以手控为主的,不算地面站。地面站是一个系统,有很强的功能,复杂很多。包括通信链路,任务规划,综合监控,数据存储和校验,任务设备的统调整合,功能扩展的硬,软接口,等等。感觉就是工厂里面的流水线之类系统,一般玩的用不上,太伤神,被它玩。

网友:
所谓的地面站就是飞控的调参软件
其实真正的地面站意思根本不是这个

网友A:
地面站是无人机双向实时数传在地面的一端。是无人机系统(UAS)的一大组成部分。穿越机不是无人机,需要使用一个软件进行调参,该软件不能让穿越机在天上实时传输数据。所以说穿越机的调参软件叫做地面站是不规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是无人机双向实时数传在地面的一端。是无人机系统(UAS)的一大组成部分。穿越机不是无人机,需要使用 ...

那请问穿越机调参是什么用途呢,或者说是必须的吗?

网友B:
不止是穿越机,有简单稳定控制电路板飞行器械,都有一些初始的参数要给“控制级”设定。比如马达,舵机的端口编排正反向,陀螺仪感度,PID值等等。而人手遥控,gps航线,是属于“导航级”的事情。
比如::穿越机,一些3D固定翼平衡仪,多旋翼航拍器,在飞行过程中都以手动直接遥控为主,属于随机操纵。所以这类遥控驾驶航空器的地面监视端,不属于地面站。地面站最主要的功能是任务规划,各种任务设备(不单只是影像拍摄)跟飞行器统调整合,飞行过程中,人工干预很少。只限于在特殊情况下,或者起飞降落需要人工决断的时候,才介入操纵。
地面站可以看作是,由上位机软件,配套相关硬件,接口资源,整合起来的一套系统。跟工业集散控制系统是同一个概念的东西。而穿越机的调参软件呢,更像是青少年科普学习用的机器人组合套件。这类机器人的自动化程度都不高,关键是趣味,能够根据人的各种指令做出各种反应,比如声控,模仿人的动作,对话等等。。。。。。没有完整的自控任务,可靠容错能力,只能在预先设定的场景环境里面运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止是穿越机,有简单稳定控制电路板飞行器械,都有一些初始的参数要给“控制级”设定。比如马达,舵机的端 ...

非常感谢,我觉得我需要了解的应该是叫控制端,就是调试基本参数用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