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紫弹35a电调和DSHOT

楼主(2017-06-15):
上次在某个帖里看到有人说银燕紫弹35a电调可以用DSHOT, 只需小改。
后来找不到那个帖了。
有人知道要怎样让银燕紫弹35a电调可以使用DSHOT吗?

网友:
聽說是改掉某個電阻

网友:
应该是去掉输入滤波,不过我没有实物,所以只能说原理。

网友:
最新版的bl不用改了

网友:
据说拆掉一个电容即可

网友A:
请lz直接使用就行了 飞控把4通道输出改到5通道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lz直接使用就行了 飞控把4通道输出改到5通道就行了

这个不是根据飞控的吗?

网友:
f3开dshot模式 4通道没有输出。

网友:
没试过,不敢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