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问个问题,这个桥是装反了吗?

楼主(2017-06-16):
我觉得都是弧线在桥上面的吧

网友:
差不多,跟车轮子是一个道理。上拱,车不方便过,得造大

网友:
嗯,看上去和一般的来比是翻了

网友:
上拱桥的拱圈受到的力是挤压的力,倒过来安装受力相反是拉伸的力。

网友:
没装反 很正常

网友:
正反都是可以的,真实的桥也是这样的,两面都可以。

网友A:
作为曾经学过土木工程的。。。。肯定没装反。这个是拱桥的一种。桥的厚度大,抗弯强度就高,不管拱装在上面还是下面,强度都差不多,区别就是拱在上的时候,是吊起桥面的,拱在下的时候是撑起桥面的,这些撑杆都承受压力了,有压弯的危险,另外这种结构导致桥底高度不够,影响开船,所以比较少见。

网友:
4楼正解,因地制宜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曾经学过土木工程的。。。。肯定没装反。这个是拱桥的一种。桥的厚度大,抗弯强度就高,不管拱装在上面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