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6充电器后 求助

楼主(2017-06-17):
看左上角,空?M?B?电?是什么意思?特别那个电池符号是什么意思?这是刷过机的B6,用的是6S充2组3s(串联充)。试过单充一组3s,也有电池符号

网友:
我记得M应该是进入了恒压阶段,B应该代表Balance(平衡),在闪的电池图标代表此节电芯正在放电(电压高于其它电芯)。

网友:
楼主刷的什么课件

网友:
M表示正在检测电压,B表示平衡

网友:
neo的帖子有说明的,看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