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

楼主(2017-06-16):
我的泰世x5不锁尾了。。加油稍微大就自旋。锁尾滑块我感觉已经到头了还是锁不住。有啥办法解决求大神给个意见。。我换过空机,完了就没正常过。。

网友A:
皮带打滑?

网友B:
建议从机械上找找问题,仔细拆装一遍。排除机械问题再替换法找电子设备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尾桨装反了

网友D:
大校这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E:
原因必然是尾桨夹蟹爪那里装反了

网友F:
尾旋不会顺时转吧,顺时钟转锁不了尾。 如不是再把尾旋顺时转看能不能带动电机,如带不动皮带打滑了。

网友G:
看看尾舵机拉杆有松不还有楼上说的那些问题,

网友H:
是不是陀螺仪位置选反了?

网友I:
总之就是哪里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