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全能977

楼主(2017-06-16):
V977剛推出時實在很吸引人,價格只有mcpx一半力道卻好上不少,當時以為夢想中的全能1s機出現了,可是玩了一陣後發現還是太玩具,例如原廠控不行,換上D10翻滾率卻上不來,十字盤中立點從來沒有一天是一樣的;跟其他的1s小雞一樣常常翻不正,倒飛時加點動作馬上爆尾巴然後不知去向;想用我的DX控也沒辦法等等,被我丟在書架上有超過一年沒碰了,直到最近把換下一些亞拓150mrs板,功能不錯拿來裝上了977試試,沒想到結果相當出人意料,可以用DX控加上參數可調,動作細膩又快又準,怎麼翻都不歪不倒,1s小雞不可能作的連續右自旋翻飛來輕鬆愉快,足足讓我興奮了至少半個月,每餐吃的飽睡的好,人變得精神又年輕了,全家和樂安康⋯

想料理出一隻頂尖1s小雞請先把你的mrs板拿出來,下層電調拿掉備用,這裏介紹下拆法,直接剪斷插針再從另面解銲一隻隻推掉便可,用dsm的人可以拿掉上層接收板,用futaba的請直接買k110然後再買k120。

拿掉接收板及插頭後直銲上小四軸的dsmx小接收(要買衛星接收輸出的,不要買到ppm或sbus的),這樣重量不會超過原廠的。

亞拓的mrs/grs可說是小雞界的大還丹,其實是大機陀螺水準,插座兩側銲點各是主電調及尾巴的pwm輸出,尾巴可以直接寬頻尾舵機,用在120到180的機械尾巴飛機,要自平救機可以用單賣的grs陀螺板。亞拓網頁寫的額定電壓為5v,怕一飛就抽筋所以我試裝了一下,發現這主體陀螺板子可以低到3.0v還正常工作,也就是說不用接升壓板,直接用電調線供電便可。

我用的origin blheli 10a電調加了電容開了定速,比較輕發熱也少,原廠的也可以刷blheli。

直接用上對頻插座不要再加銲了,油門信號從旁邊取便可,馬達不要看錯了,這仍是977的馬達,只是換上了100s的轉子。

因為舵機排列差180度,前面的舵機改反向,後面的兩個要交對調插,然後控裡的螺距改反向便可。此時要先上電對頻(參照亞拓網頁設定控的通道及行程),然後進入設定舵機臂水平及調整拉桿至十字盤水平,照搬裝大機的手法便可。

尾巴本來是用4克舵機驅動板及720尾無核馬達效果還可以,不過與時俱進的它已經換成blheli 3a電調及12000kv尾無刷,用的mcpx bl尾槳比較省電,換上大點的lynx尾槳在大螺距時會鎖的更死。

xp3a電調刷blheli xp-3a tail,打開pwm訊號及damp light,線直銲在右側的插座預留位,最外側是pwm訊號,其他依序是正極負極。

完成後也不知道怎麼回事,重量比原廠少了近三克。

試飛結果發現roll rate旋鈕調約50%即可,十字盤感度調到頂都不夠,於是換上了V931的dfc槳夾,可以加大螺距。

油門行程約80%就到頂,所以控內行程要調成上半部80%,下半部100%,定速放在85%,尾感度100%,尾舵補償第三檔

网友A:
牛牛,150原厂双无刷电调用不上了

网友B:
学习了,j大,其实华控可以调到977主板螺距中立点稳定不变的,因为他的主板仿佛有记忆,要按照他的记忆来设置油门螺距通道的曲线,对的,这个977主板油门和螺距是一个通道,实际上舵机中立点在螺距曲线的15左右而不是普通状况下的0点,假如你特技模式设定用螺距曲线中点也就是0时调节大桨螺距为零度,那下次通电时会发现它的中立点又跑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牛,150原厂双无刷电调用不上了

這電調早早被我抓去捐獻器官了
用在977主電調只有6A也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j大,其实华控可以调到977主板螺距中立点稳定不变的,因为他的主板仿佛有记忆,要按照他的记忆来设 ...

就是這麼煩叫
人家怎麼記
控裡模型那麼多不弄個清爽
每次飛都氣的要砸控了

昨兒個拿K110跟這隻977去試試
差真多
1s機可以不偏不倚隨意翻
不用小心翼翼的飛
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j大,其实华控可以调到977主板螺距中立点稳定不变的,因为他的主板仿佛有记忆,要按照他的记忆来设 ...

D10 KN協議裡第五動是大小動控制是吧?
我怎麼調都貌似只有小動
翻得很辛苦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 KN協議裡第五動是大小動控制是吧?
我怎麼調都貌似只有小動
翻得很辛苦

110确实要稳定很多,977的主板翻滚率每块都不同的?我有两个,一个就行,另一个翻起来就不行,我看了你的舵机臂确实是短的,有长舵臂可以用的,还有就是用九通道可以变螺距的,需要配合油门里的,也就是螺距通道的曲线和第九通道一起把正负螺距尽量调成一致才行,第5通道我都直接改成大舵量就不动它了

网友B:
翻起来跑偏多是因为主板粘的不平,这个也很影响自旋修正的,977主板下面就是各种原件坑坑洼洼,又不像100s主板那样还有主板托可以放置,我都是用双面胶尽量补平然后绑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起来跑偏多是因为主板粘的不平,这个也很影响自旋修正的,977主板下面就是各种原件坑坑洼洼,又不像100s ...

從有可調螺距版本後我就不用長舵臂了
感度下不來我戶外很難飛....
而且他滾轉率被板子限制住了
D10的新KN協議我試了很久
三台977沒有一支翻的順
試過空中轉6g救機那個翻得之快
證明機械行程是足夠的

翻來東倒西歪大概是1S的宿命
各種雙面膠海綿我都試過
可是K110我原地連續翻大概兩三圈就會自己突然歪掉
mcpx大概是原地最好翻的
可是他也只能玩這個
中間帶大點螺距沒一個方向不會跑
直機多用DX控的我沒辦法以前只能隨便玩玩1S的
現在就有的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從有可調螺距版本後我就不用長舵臂了
感度下不來我戶外很難飛....
而且他滾轉率被板子限制住了

150mrs输出的是标准的电调信号?
那也就是说,用尾电机的450用150mrs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mrs输出的是标准的电调信号?
那也就是说,用尾电机的450用150mrs能飞起来?

是一般的pwm訊號
可以直接接電調或舵機
小雞要小又輕才用這個
450就裝k8吧
一樣可以接尾電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從有可調螺距版本後我就不用長舵臂了
感度下不來我戶外很難飛....
而且他滾轉率被板子限制住了

k110如果新裝上的電開始十多秒連續翻真的可以做得到,我的記錄是好運地在室外無風狀況下可以前連續不停前後翻八次,且不會飄得太厲害。但過了這十多秒黃金時段,就打回1 cell機的原來面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k110如果新裝上的電開始十多秒連續翻真的可以做得到,我的記錄是好運地在室外無風狀況下可以前連續不停前 ...

K110可以在降低滾轉率跟螺距下
改用100s的槳會穩定跟手很多
我們改這1s的小雞也不是要他多暴力鐘擺等等是做不來的
只求可以穩穩的飛完這幾分鐘不要早上可以下午就中風了
我第一隻977就是在倒飛時打了右尾舵跟加螺距時發神經失控
直接衝上天旅行去了

我現在的設定不會比原廠k110暴力
不過在這六七分鐘內可以任意翻
mrs在低壓時也不會當機倒是挺讓人驚喜的
這文章是快一個月前寫的
這兩週其實改了些
包括換回977原來的槳夾控制比較細膩
不夠的感度跟螺距改用原廠馬達及9t齒輪加大轉速補回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起来跑偏多是因为主板粘的不平,这个也很影响自旋修正的,977主板下面就是各种原件坑坑洼洼,又不像100s ...

多谢!!!HCP80自旋搞定了,主板歪一点点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K110可以在降低滾轉率跟螺距下
改用100s的槳會穩定跟手很多
我們改這1s的小雞也不是要他多暴力鐘擺等等 ...

這個align 150 模塊也不便宜啊,師兄你是多出一塊才試試行得通,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align 150 模塊也不便宜啊,師兄你是多出一塊才試試行得通,對嗎?

是阿
我換了幾個新的grs上150dfc
grs主板也不算貴
跟K110板子比很合理
舊的mrs就貴了

楼主:
最近這隻977飛上癮了
這兩周都放車裡
有空路邊找個公園就飛一下
發現有些要調整的

螺距仍有不夠
還是改回931dfc槳夾
用十字盤短頭

3D的話原廠槳用來還是最適合
翼荷適中
反應快速配合mrs又不會不穩
不然原廠要飛快一點都要改用hcp100s的子彈槳
不過不管是977或110
都有一種塗裝一樣
但是比較薄軟的零賣槳
可能是山寨貨色
能用上原廠的槳最好
螺絲上的緊些比較安定

hp02t 12000kv無刷用的尾槳比較沒頭緒
我試過的下圖左到右分別是mcpx bl / k120 / 亞拓150x / lynx mcpx bl 的尾槳

其中以亞拓跟K120的尾槳比較適合
K120尾槳因為配合2s無核尾馬達所以螺距很小
但是用在12000kv上很適合
要試尾槳就要看看左右邊反應跟速度是否均衡
只要機子正常一定都鎖的住

以上的小要訣其實適用於所有小雞
諸位不妨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