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spark如何直连手机

楼主(2017-06-16):
我的SPARK今天到了,我的是带遥控器的版本,我现在想不通过遥控器直连飞行器,但是发现,只开飞行器是没有WIFI热点的,无法连手机。我该怎么操作?

网友:
没钱买 不懂

网友A:
打开飞行器后直接连飞行器的WIFI~

网友:
因该跟御一样,飞机上有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飞行器后直接连飞行器的WIFI~

只开飞行器没有WiFi,一定要开遥控器才有。

网友:
官方常见问题看到的...
遥控器与飞行器对频:长按电池开关约 3 秒,听到「嘀」一声后松开,此时飞行器机头指示灯呈红灯闪烁。
切换到行动装置:飞行器与遥控器对频后,飞行器的 Wi-Fi 会自动隐藏。若需要使用行动装置操控飞行器,请先开启飞行器,再长按电池开关 6 秒,直至飞行器发出「嘀嘀」声,飞行器 WiFi 将会重新出现。

网友(2017-07-27):
进DJ官网,官网有!

网友(2018-05-15):
需要 打开 遥控器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