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匹配问题,跪求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7-06-16):
自己DIY了一个飞机,下单翼。1400MM.人比较笨,机机做重了。飞机总重在2500G。现在卡住了,不知道怎么匹配电机和电调。电调不成问题,有40A.50A.60A.70A.桨叶目前只有12*8三叶桨。怎么配电机呢,是,什么型号的比较好。电调配大多啊。个人认为推力在3000G就够了。但是手了的3720搞不定。。。跪求各路大神指点。让我的飞机早日升天。。。

楼主:
自顶一次,沙发座起。在此拜谢各路大神。。。

楼主:
补充一下。准备飞4S....

网友A:
淘宝上找拉力3kg的电机啊。不是都有参数吗?很好配的啊

网友B:
你的鸡鸡好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找拉力3kg的电机啊。不是都有参数吗?很好配的啊

不是这样配的。同样的电机。配不同的桨叶,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鸡鸡好大呀

想做个大鸡鸡玩玩。结果整重了。自己把自己作到了。

网友C:
4S估计不行,用双天4250 505kv 配14X7 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估计不行,用双天4250 505kv 配14X7 的桨。

4250 500KV。14*7桨叶。4S就可以玩转了么。这样配推力有没有3KG呀。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配的。同样的电机。配不同的桨叶,是不一样的。

是啊。配什么桨 几S电池 电流多少。全部都有参数啊。很直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250 500KV。14*7桨叶。4S就可以玩转了么。这样配推力有没有3KG呀。求指点

需要用6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