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调飞翼(三角翼)问题

楼主(2017-06-16):
请各位老铁指导。按照说明调好了,舵面的反应都是对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油门开到50%以上电机才有会转?是不是哪里调的不对啊?

楼主:
就是这个灰机,ft的叛逆飞翼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油门行程没

没有,换另一个模型就都是好的

网友B:
误调到直机定速模式了吧,调回固定翼模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调到直机定速模式了吧,调回固定翼模式就好了

这个应该不会吧,机型我选的固定翼,机翼类型选的三角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会吧,机型我选的固定翼,机翼类型选的三角翼

不是控设置,是电调设置到固定翼模式。LZ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控设置,是电调设置到固定翼模式。LZ什么电调

好盈乐天30A的

网友C:
油门通道改接成一个舵机试试,或者打开遥控器上通道监视器,观察并确保你的油门信号能线性地从小变大,没有死区。否则可能是油门曲线被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通道改接成一个舵机试试,或者打开遥控器上通道监视器,观察并确保你的油门信号能线性地从小变大,没有 ...

找到问题了,是电调油门行程没设置好,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控设置,是电调设置到固定翼模式。LZ什么电调

确实是电调设置的问题,第一次碰到,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电调油门行程没设置好,谢谢帮助

嗯,油门行程是第一检查项,只要是第一次使用或换了遥控器,都要重新校准。如果校准了还不行再检查遥控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