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台锯 求个可靠 误差小的升降方式

楼主(2017-06-16):
想做台锯 求个承重大 耐用 误差小的升降方式
只求升降 不用角度 谢谢

(画了个合页升降的锯轴总成图 感觉后部有轴定位 可前部升降后的水平不好控制了)

屏幕快照 2017-06-16

网友A:
将锯轴放到台面下面,就不需要升降了!  实践证明类似切割机那样结构,不如推台锯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锯轴放到台面下面,就不需要升降了!  实践证明类似切割机那样结构,不如推台锯效率高。

我没说清楚 我发的图就是锯轴总成 台面准备做成滑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 我发的图就是锯轴总成 台面准备做成滑台

不明白,你既然台面有滑台,你要升降什么?升降主轴?升降台面?锯片半径才多大,台面上准备两块不同厚度的板,锯的时候垫一下不就可以了。要锯高度高的物料,非要升降可以用龙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既然台面有滑台,你要升降什么?升降主轴?升降台面?锯片半径才多大,台面上准备两块不同厚度 ...

我想升降锯轴总成 龙门机构?锯轴总成装在 待切料子的上面?

网友(2019-02-03):
升降台面可以用螺杆式的升降方式。依据螺距换算一下,在螺杆上加个度盘指针,方便显示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