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飞越中型电动脚架的铆钉怎么拆?

楼主(2017-06-16):
请问一下飞越中型电动脚架的铆钉怎么拆?碳纤管夹的地方有一边有缝隙。有一边没有 导致飞机不正。两边都是这样。怎么调回来?

网友A:
手电转直接转下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转直接转下去就行了

那不是直接报废了?我现在没那么长的螺丝.....

网友:
贯穿式的铆钉就没得救了,只能报废换长一点的螺丝了

网友B:
小菜,用合适的钻头攻一下就可以去掉铆钉,我原来把炸鸡后断掉的管顶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菜,用合适的钻头攻一下就可以去掉铆钉,我原来把炸鸡后断掉的管顶都修好了

已经搞定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