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fms p47

楼主(2017-06-16):
白板p47性价比高,模块化设计,还是fms的,非常划算。白板机刷漆后挺像那么回事,都说p47好飞,二战机没飞过,不知道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组装完成上个靓照吧

网友A:
涵道都飞过了。飞这个不是小儿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都飞过了。飞这个不是小儿科

涵道没反扭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涵道没反扭呀

反扭也就起飞那会有一点。 你要是能抬屁股把速度滑起来再拉杆,几乎是感觉不到反扭的

网友B:
一定要开襟翼,不然降落折腾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开襟翼,不然降落折腾死人····

襟翼没开,这么小的翼展不需要吧

网友B:
1200克的起飞重量,980的翼展你算下翼载多大,我买的3s版降落时炸的一塌糊涂。一米一翼展的p51才多重,都开了襟翼的。高手的话不开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0克的起飞重量,980的翼展你算下翼载多大,我买的3s版降落时炸的一塌糊涂。一米一翼展的p51才多重,都开 ...

谢谢支持,襟翼装好了,设置了襟翼慢放

楼主:
机机已经装好,按照说明的50-55mm重心,头轻。这个重心准不准啊

网友:
二战机头重好飞点。我89cm翼展的p47都稳的要飞睡着

网友:
说明的重心没问题,这飞机就是翼载大不好降,翼载比一米一的p51 高,我机身已经炸坏了在飞猫家买了个固定起落架的地狱猫练手,飞顺手了再买个机身换上

网友C:
问楼主,使用的神马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楼主,使用的神马漆?

最便宜的油漆,加点松节水稀释,不腐蚀

网友(2017-08-29):
这么帅,遮盖纸或者美纹纸会粘掉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反扭也就起飞那会有一点。 你要是能抬屁股把速度滑起来再拉杆,几乎是感觉不到反扭的

2战机比涵道难飞多了 极易失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战机比涵道难飞多了 极易失速

不会吧。其实只要动力足。都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其实只要动力足。都好飞的

难飞多了莫名其妙的失速 螺旋 那时的飞机就这性能 起飞还跑不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