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宝 微雨燕 看到卖家秀,80mm机架装微雨燕。

楼主(2017-06-17):
不知道是哪位高人的杰作
我只想问一句:用什么图传
搜遍全宝没有20x20以内的单体图传,而且根本没有安装位了。
如果这位高人看到了,请PO图

网友A:
kingkong那个,把摄像头去掉,

网友B:
我用这人机架和摄像,图传是dys200mw 拆皮去壳去天线。 塞到摄像下面。

网友:
这机架空重多少?啥名字?

网友C:
我的微四轴全用这个Eachine的微图传。装机没有压力。

网友D:
用这款200微压的图传,装这样的机子完全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款200微压的图传,装这样的机子完全无压力

这种就是垃圾,根本没用

网友:
这机架我考虑过很久。。。结构太蛋疼。。这机架摄像头本身就是炸鸡最主要的受力点,摄像头不能全包容易挂掉就不说了。。摄像头也就是炸鸡最大的接触面居然就三个尼龙柱来支撑。。。换成铝柱也是弯。。。铝柱无论大小鸡,都不适合承受冲击,铝柱是用来固定碳板,冲击力是碳板去承受才是起码的合格的机架。。。

网友:
我也发了一贴,求mini 200mw发射,没多大效果,买了一个dys的200mw,23*22,装机还是困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微四轴全用这个Eachine的微图传。装机没有压力。

麻烦问一下,你用的这个多大mw的?有卖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人机架和摄像,图传是dys200mw 拆皮去壳去天线。 塞到摄像下面。

我刚买了dys200mw,装不进去,拆了屏蔽壳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ingkong那个,把摄像头去掉,

你指的是25mw的还是100mw的?25mw的就算了,100mw的拆了摄像头装机成功了吗?那个发射支持7-24v电压,小机用的差不多都是2s电池,玩一会或者大油门的时候电压会掉到6点几伏,咨询店家说电压7v一下就黑屏了,所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一下,你用的这个多大mw的?有卖的吗?

0/25mW/50mw/200mW 可调在国内找了一阵子都找不到。我在棒谷买的。

楼主:
还是太太平平用 一体的 25/200mw.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这款200微压的图传,装这样的机子完全无压力

我也买了这个图传,真的垃圾,超垃圾,根本没用

网友:
mini机架真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买了dys200mw,装不进去,拆了屏蔽壳不会有影响吗?

影响具体不知道,多少应该会有。铁壳应该是散热、或是屏蔽干扰之类的。我的是拆除铁壳并且把天线接头拆掉然后铜管天线直接焊接。厚度减少不少,宽度比微雨燕多一丁点,安装在这个机架的头部是可接受状态!
不过我的拆了装到210上了,原因是80的飞控有天故障返厂了,刚好210的摄像泡水故障,没的飞只有把摄像装到210上暂时过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这个图传,真的垃圾,超垃圾,根本没用

我的用在90机架上在室内飞,还是挺好用的,要加滤波模块,要不然会有波纹,最大缺点就是发热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刚买了dys200mw,装不进去,拆了屏蔽壳不会有影响吗?

做为100以内的小机,拆壳的dys效果比一体摄像图传好很多,最近又入了别的迷你图传快到了,到时再测下效果。

网友F:
电机、桨和电池的配合, 决定了最佳起飞重量, 这个重量有一个甜区的。超过了就飞不爽了,就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小鸡室内飞最好有保护圈,这样种种重量累加起来,最后的结论是我感觉80小鸡不适合装微雨燕。它和图传一起太重了。

网友G:
PIKO飞控的迷你图传200MW也是20X20安装孔的叠在飞控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