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御飞固定翼模式,云台是不是只能平视?

楼主(2017-06-17):
请问,御飞固定翼模式,云台是不是只能平视?

网友A:
不是。
升级800固件后,可以控制俯仰的,具体操作为:按C1进入固定翼模式后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图标,可以点这个图标来打开云台俯仰控制(默认是关闭的)。
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升级800固件后,可以控制俯仰的,具体操作为:按C1进入固定翼模式后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图标,可以点 ...

谢谢指教,改天试试,

网友:
升级新固件。他就可以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