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3w发动机调试问题,欢迎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2017-06-17):
使用3w56和3w70的发动机,56的飞过2000米海拔,发动机各方面工作正常,这次使用70的在海拔四五十米的地方调试飞行均正常,我先强调下就是这个70发动机化油器改装了空滤,调试正常后在海拔约1200米的地方调试,用的是23×10的桨,低海拔也一样,两个问题,高速转速正常,怠速明显怠不住,调高点还是一样,一直降直到发动机熄火为止,还有就是提速慢,降转速更慢,油针也调试了很久,始终达不到要的状态,后来换上了22×10的桨,发动机略微调试了后状态非常良好,转速略高点,能接受。
我知道核心问题还在化油器,思来想去,我个人认为出问题的也只有这个空滤了,我知道加了空滤肯定会一定的减小进气量造成发动机略微富油,但是在低海拔也没问题,各方面状态非常良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换小桨就正常工作这个现象,我能肯定不是油针调试的问题,因为那种很差的状态给我的感觉不像是油针这一点点小问题能引起的,毕竟换了小桨随便调调状态就已经很不错了,希望懂的前辈能给解释解释,谢谢啦

网友A:
桨小了,怠速状态下,功率没变,自然转速高了。转速高了,螺旋桨给进气口带来的风压略大了些,进气量增加了,自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小了,怠速状态下,功率没变,自然转速高了。转速高了,螺旋桨给进气口带来的风压略大了些,进气量增加了 ...

那说到底影响怠速的还是进气量?但是又怎么解释海拔一百米左右是很正常呢?我觉得一千多米的高度差影响应该不会这么大吧,

网友:
到底影响大不大,你自己不是已经试验出来了吗?实践出真知。

网友B:
高海拔地区空气密度小,转速恒定时,相比海拔低的地方,进气量就小,桨的负荷也小,所以怠速不好待,当换小桨后,发动机负荷变小了,转速就高,相比大桨,进气量大多了,怠速有点高,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海拔地区空气密度小,转速恒定时,相比海拔低的地方,进气量就小,桨的负荷也小,所以怠速不好待,当换小 ...

谢谢分享

网友(2017-10-13):
有需要3W发动机的可以联系我,德国原装,货期2-3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