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充板使用效果咋样?

楼主(2017-06-17):
由于电池较多,充电比较费时,于是买了这个并充板,一次可充6节。不知实际效果咋样?有使用的么?

网友:
一个龙头接一桶水  跟一个龙头分六个小龙头接六桶水的效果   时间久一点呢而已
B6最大功率在那放着

网友:
b6就那么大点功率,还想节省时间?赶快换了吧

网友A:
注意并充时电压要一致

网友:
小飞机A6A9是王道

网友:
B6那点功率,并充也等要命。要么换大功率充电器,要么还是一块一块充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并充时电压要一致

同S的一起充,不能混S充,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省不了时间,每组电池的电流小了,充电时间延长。也就是能同时充,不用换电池。

网友:
功率限制了,最多是减少换电池的麻烦而已,且质量不好的并充板,会有安全隐患。

网友B(2017-11-13):
看评论好可笑,B6最大电流可以设置6A,并充四块相同电池比如3S1300的,每块分流1.5。但是你能单充一块电1300的打到6A?你们要说能,我就不跟你们犟了。

网友B:
亲测数据6A充四块1300,11.5到12.6总共需要30分钟

网友:
我也是几块一起并冲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测数据6A充四块1300,11.5到12.6总共需要30分钟

有个缺点,就是不平衡,久了电池会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缺点,就是不平衡,久了电池会坏掉。

噢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缺点,就是不平衡,久了电池会坏掉。

是的  并充板充电池时间久了  会伤害电池的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不知道带的起不,带的起就没问题

网友(2018-01-17):
引用 网友B:
看评论好可笑,B6最大电流可以设置6A,并充四块相同电池比如3S1300的,每块分流1.5。但是你能单充一块电130 ...

没错

网友(2018-03-17):
B6用并充很危险,满的不停 不满的继续 满的会出现事故,我是体验过那种感觉

网友:
1300的电池一般10a充

网友:
不论并充好不好,并充板子上贴的,先平衡头,再动力电

看见这个,突然纠结起来了,到底先插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