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bar/kbar两个dsm口的问题

楼主(2017-06-17):
我看一些飞控,只有一个dsm口,而k8/vbar是双dsm口设计,可以接两个卫星接收,这种冗余设计可以让一个卫星接收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k8/vbar仍能解析出正确的信号,对dsm协议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比较了解了,但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下懂电子电路的前辈:
k8的两个dsm口信号,是连接到一个串口接收端(rx)还是两个串口接收端啊?如果是前者,那是不是内部得加个选择导通的元器件,任何时刻只有一路被选通(即判断哪路正常选哪路,两路正常任选一路),如果是后者,是不是每帧dsm数据都得被两个rx口分别读一次,然后判断两个口的数据是否都正常,若都正常则任选一路,若有一个不正常则采信另外一路?
我昨天拆了一个k8,光看电路不得要领,实测两个dsm信号针脚的电阻为M欧量级,电压差0.1v左右(在dsm口悬空,k8设置为Sumd单线连接的情况下)
大神们能否指出k8/vbar在处理双路dsm信号的时候到底是采用哪种方案啊?谢谢了!

网友A:
哈哈哈,楼主想太多了,具体不清楚,但凭直觉,应该不是你说的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楼主想太多了,具体不清楚,但凭直觉,应该不是你说的第一种

我倒觉得应该是第一种吧,毕竟只添加一个选择联通元件,就只占一个rx口,然后还省去程序上的判断选择语句(当然k8不用考虑这点)。但实测结果偏向于后者,两针脚M欧的电阻,那基本就是隔开的而不是联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