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一代模拟器问题

楼主(2017-06-17):
为什么我的天地飞9一代设置ppm模式玩模拟器时rf指示灯还是亮的,请教怎么关闭

网友A:
在设置里面关闭                         这个是二代的 不知道一代一不一样

网友B:
第一代天九是高频头的,把高频头拔下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代天九是高频头的,把高频头拔下来就行了

谢谢指点

网友:
天9通病 RF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里面关闭                         这个是二代的 不知道一代一不一样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