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18SZ对比T8FG

楼主(2017-06-17):
最近入手了18SZ,18MZ实在是太贵了,另外自己玩的不咋地,实在是对比起那个价格的遥控器

两个遥控器布局一样,但是18SZ相对要厚一些

背板还是T8的要简洁一些,不过调节松紧就要拆开了
18相对就方便多了,两侧的手胶和后面的两个胶皮塞打开就可以直接调节
不过也没人经常调节这东西

这块屏幕没有按键,只有触摸,18MZ至少还有几个按钮。至于耐不耐用就不知道了。要是触控失败了很烦。另外这块屏幕一定是怕压的,一定要准备控包。原来的T8我都是拿着塑料袋子拎的
相对t8的那个旋钮按键,感觉T8的反应速度和调节速度要比这块触摸屏幕快多了。可能是还不习惯的原因,等我再用用
清晰度嘛,肯定不是什么视网膜屏幕了,也不能设置飞机图片。感觉跟老式的彩屏手机差不多,能看见像素点的
不过两个计时器显示清晰多了,目前还没有适应电压回传,还是习惯按时间飞行

电池仓还是万年不变的,还是大SD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换成mini卡,电池跟14SG一样锂铁电池。T8是镍氢电池

两个遥控器重量差不多,不过要是T8改成锂电,要轻一些,镍氢电池确实很重

网友:
近期会入会手。就是喜欢那块大屏幕。

网友A:
俩控够用好多年了

网友B:
我也是8fg换成18sz的

我觉得18要是电子墨水屏多好,反应慢也就算啦,这个彩色太阳下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8fg换成18sz的

我觉得18要是电子墨水屏多好,反应慢也就算啦,这个彩色太阳下看不见

之前想换14sg来了,对比了一下,14SG跟T8一样的,没什么升级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控够用好多年了

自己的T8也用了好多年了
说是尼龙轴套,感觉精度也没下降
控是12年买的
目前就是原装的镍氢电池电量不行了
升级主要是朋友送了个鸭子的150X~~感觉好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8fg换成18sz的

我觉得18要是电子墨水屏多好,反应慢也就算啦,这个彩色太阳下看不见

開高亮度就看見了。

网友C:
你的18sz升降舵打到最上面和打到最下面刻度能对上吗,我的控打到最上面超出半个白线,打到下面超出一个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18sz升降舵打到最上面和打到最下面刻度能对上吗,我的控打到最上面超出半个白线,打到下面超出一个白线 ...

你不说还真不知道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上下都是差半个线
感觉没什么影响吧,反正飞的时候也不能低头看线啊

网友D:
其实t8fg已经很不错了   稳定性很好  发射功率比14sg还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t8fg已经很不错了   稳定性很好  发射功率比14sg还强

发射功率在其他的地方听说过,T8FG的功率是最大的。只限于futaba的牌子,其中台湾的水货功率最大。日本原装的最小
不过自己没有测试过,不知道 怎么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功率在其他的地方听说过,T8FG的功率是最大的。只限于futaba的牌子,其中台湾的水货功率最大。日本原 ...

也不会测,期待高手提示。。。

网友:
得出结论 18sz没什么意思 哈哈

网友:
朋友有用,手感还好,但个人认为遥控器就是用来飞飞机的,搞个彩屏费电,没大意义,还是喜欢地平线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