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差不多的桨让船的表现差异很大

楼主(2017-06-17):
我有一个FT012,原厂的桨基本都已经玩废了,换铝桨觉得不值当,就买了几个PC材质的桨。

PC桨直径30mm,比原厂桨大1mm,厚度12mm,比原厂厚2mm。换上PC桨后,船不起滑,速度很慢,即使全油门也只是声音变大,速度依旧起不来。但换上原厂桨速度立马就起来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高手能给解释一下么?如果就是想换上这个PC桨,船需要做什么调整?

如图,灰色是原厂桨,黑色是PC桨。

网友A:
PC桨材料太厚效率不及原配的,还是用铜桨吧。

网友B:
1、螺距比不同,透明的小
2、黑色桨导边凸面不平滑过度,随边切口过于圆滑,与半浸桨的原理不符合
3、黑色桨桨尖厚,阻力大
换pc桨可使用前移重心,减轻重量、调高出轴等多种手法,但建议还是邮购原厂桨吧,虽船速不快(比螺距比1.4的cnc桨慢些),但省电,不容易打空泡,也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桨材料太厚效率不及原配的,还是用铜桨吧。

谢谢回复,后面不行也只能换别的桨了,但确实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螺距比不同,透明的小
2、黑色桨导边凸面不平滑过度,随边切口过于圆滑,与半浸桨的原理不符合
3、黑 ...

真心受教了,玩模型最大的感受就是总有学不完的知识。

网友C:
主要原因是俩桨螺距不同,半透明那个明显螺距小,看样子似乎是1.2左右的
012应该是硬轴吧,可以尝试着将仓内设备往船头的方向调整,或者想办法减小船的负载,也同样会有些效果

网友D:
我咋看黑的直径比灰色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原因是俩桨螺距不同,半透明那个明显螺距小,看样子似乎是1.2左右的
012应该是硬轴吧,可以尝试着将仓 ...

学习了,012是硬轴,等我尝试着调整一下重心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咋看黑的直径比灰色的大?

是的,黑色的直径30mm,比灰色大1mm左右。

网友:
浆大了还厚实转速低了,所以效率低了,你把动力升下级就能上大浆了

网友:
还是上铜的吧

网友:
我的就是用的黑色桨,2217电机,速度喜人,就是桨不耐用,经常断桨!原厂桨螺距偏小,起滑快,但是极速没有黑色桨高,你更换再大一级的马达就能顺利起滑!

网友:
我估计是电池放电不行了吧,负载大,压降也大了

网友:
CNC现在不贵了,直接换CNC 。

网友:
螺距明显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受教了,玩模型最大的感受就是总有学不完的知识。

那两个桨还有不少差异这里不方便展开讨论,就给你推荐这个桨练练手吧,修改打磨剪切随便玩,关键词——船模配件/PC透明二叶船桨/P40*D27/30/32/35mm二叶螺旋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的回复,学习了很多,版主还给加了精,相信也是加给各位精彩的回复。

FT012真心不怎么样,但是就是这条破船让我在修和改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最近就是在折腾这个桨,虽然知道桨的大小和螺距对性能有影响,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小的差异影响就可以这么大,楼上提供的方法回头我都会试试。

网友:
上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