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的最终选择~~

楼主(2017-06-17):
转眼间玩了2年穿越了,从CC3D到F3又到F4,见证了穿越发展的速度,机机也换了10多架了,现在又流行F4,面对现在市面五花八门的F4,最终选择了DYS的F4,一块板子集成了分电板,OSD,飞控,还有电流计,的确不错。现在3个飞机都是DYS的F4,安装方便,布局合理。美中不足的是只有5V 3A的输出~不过有5V 3A的输出,画面也很干净~~完全没有波纹。。在夸一下4合1的电调,4S用了2306带5051的桨叶完全没事,不过我还是更喜欢5045的桨,震动小,据说可以6S带5045都没问题~

开始安装,先给电调安装一个保护板~防止被桨打坏~~~~~~~~~~~~~~~~~~~~~~~~~~

完工~~安装很快,2个小时就这样安装完了~~~319克 ,还是很轻便的,电调DYS30A ,电机是2506~~~

侧面照来一个~~~

在放一个全家福 都是DYS的F4和4合1电调~~

网友A:
2306是多少kv,用的多少a电调?

网友:
小鸡出吗?高价收

网友B:
这个电机飞几个起落后头的螺母就松了,很蛋疼。满屁股的胶茬茬。。。哎。。。

网友:
布局干净整洁,赞

网友C:
你好楼主,这个飞控电压检测是通过osd在屏幕上显示电压?还是有报警功能,接个bb来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这个飞控电压检测是通过osd在屏幕上显示电压?还是有报警功能,接个bb来提醒?

在BF里的OSD界面,直接打开电压选项就有了,操作方便,报警的话装个蜂鸣器在F4上,默认低于3.6会报警,也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6是多少kv,用的多少a电调?

2750KV  30A 妥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这个飞控电压检测是通过osd在屏幕上显示电压?还是有报警功能,接个bb来提醒?

屏幕上显示的电流电压容量时间都有还有功率名字也可以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2750KV  30A 妥妥的

为什么我用好盈30a 2306 2750kv会爆电调?也没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飞几个起落后头的螺母就松了,很蛋疼。满屁股的胶茬茬。。。哎。。。

哈哈哈哈。DYS的电机不是一般烂。。。里面胶水真不知道用的什么鬼,温度稍微有点就会甩出来。。。我跟你情况一样。。飞回来擦一擦。。下次飞还是会粘乎乎的。。。辣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用好盈30a 2306 2750kv会爆电调?也没短路

别听楼主的。。2750KV的2306.。带5045有将近50A电流。。。30A确实不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哈。DYS的电机不是一般烂。。。里面胶水真不知道用的什么鬼,温度稍微有点就会甩出来。。。我跟你 ...

我还以为只有DYS1104会梦遗。。。。原来大点的也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只有DYS1104会梦遗。。。。原来大点的也会。。。

很早用他们2205就有这个毛病了。。飞下来粘乎乎最后磁铁掉的一个不剩。。全部能活动。。

最近无奈在一个店铺买齐东西只有DYS1104.。就又买了四只。。MMP还是一个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早用他们2205就有这个毛病了。。飞下来粘乎乎最后磁铁掉的一个不剩。。全部能活动。。

最近无奈在一 ...

首先这个电机并不是DYS的,非常小众的电机,我用下来没发现什么问题,另外相信你也没用过2306 2750KV的电机用的DYS30电调,你只是理论上纸上谈兵, 并未测试过。足30A的用2306足矣。照你说的50A,那这个电机也不用出了,另外现在是最多也就35A,但是都没有DSHOT,另某些贴40A的都是假的。我是亲自试的,我并未偏袒谁,DYS早期电机的确不行,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自从出了FIRE之后,用过的都知道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上显示的电流电压容量时间都有还有功率名字也可以设置

这个BF的OSD里都可以的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只有DYS1104会梦遗。。。。原来大点的也会。。。

dys大电机我保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有1102和1104出现过,出厂时胶没有完全烤干

网友:
至于掉磁钢完全是那位西红柿作死把电机重新绕线后改成3300kv,随后炸鸡之后掉的磁钢,他是个职业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