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炸鸡了

楼主(2017-06-17):
今天非凡的433按照枫叶的焊两条地线,,仓里的线又从新布局,地面六颗星APM飞控  自稳模式下起飞前几秒正常然后翻滚切返航居然低头全速俯冲,,,这次炸的最惨,一个翅膀断掉图传天线不知去向好在鹰眼相机完好,,炭杆碎了,,,花了三个小时修复,,,就是用不了原来的快拆了这次全部沾死。

破鸡鸡现在满是创伤不知道在飞稳不稳想换新机摔得都穷了

破鸡鸡现在满是创伤不知道在飞稳不稳想换新机摔得都穷了

网友:
我是不相信飞控的,遇到尽力情况一定要切手动模式

网友:
有問題了就立刻切手動,還切返航當然炸了

网友A:
切返航低头俯冲,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坛里也有模友试过这种情况,我也亲身经历过,无解啊

网友A:
看过视频后,感觉是飞机翻过来后(不知道是不是人为翻滚还是飞控翻的)倒飞的时候飞控好像也拉杆了想修正,但是高度不够还是舵效太小,没转过来。不知道倒飞俯冲的时候,自稳模式是怎样修正回中的。

楼主:
飞机爬升阶段还好一定高度后飞机时速了所以出现翻滚平飞后立马切返航居然情况更糟,433发射当时是在地上平放的,

网友:
飞控问题........

网友B:
我的小胖半年前也摔了,平衡模式,切返航,坠机至今未找到飞机(看视频知道摔在大概位置,死活找不到),损失三千元。飞控是果子。

网友:
楼主有加空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胖半年前也摔了,平衡模式,切返航,坠机至今未找到飞机(看视频知道摔在大概位置,死活找不到),损 ...

原来的m8nGPS后来换了6m还有飞控迁到重心位置,好像前面垫的有点高飞控头偏高。第一次在水库也出现切返航加速俯冲,不过那时飞机有高度而无障碍感觉都不正常了,但没引起我的注意,估计问题就出在换GPS,飞控得重新校准。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的m8nGPS后来换了6m还有飞控迁到重心位置,好像前面垫的有点高飞控头偏高。第一次在水库也出现切返航 ...

飞机必须加GPS定位,这是最后防线。靠这个我两次丢鸡都找回。有次坠落五公里外十几分钟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必须加GPS定位,这是最后防线。靠这个我两次丢鸡都找回。有次坠落五公里外十几分钟就找到了

就是大意了,认为没飞太远,只是试一下返航功能,谁知就摔在500米处,就是找不到。看视频知道坠机位置,但找不到。都是灌木,杂草,1-2米多高,又不敢钻进去,怕蛇。

网友:
没故障的时候升限可以到多少?

网友:
起飞转弯后侧翻是你故意的吗?如果不是就是失控。后面低头是失速,返航太暴力,楼主要再调调飞控。

网友:
干树上了,要是干地上会更惨。

网友C:
APM飞控我一直在用,还很稳定,也出现过故障,但都能返航回来,感觉你的布局有点儿乱,433的布置要离飞控和gps尽量远,干扰还是很严重的。飞控要固定在小胖子的重心位置,如有松动,很容易震傻。再有就是433不要用信号强度功能,似乎和apm兼容不好,巡航模式和直线模式时会造成严重掉高。我怀疑你的重心没调好或者电池松动造成重心偏移,再打返航后立马垂直日地球。再有就是apm在自稳模式千万别翻滚,它会立马迷糊炸鸡。

网友:
apm你是如何供电的?最好单独供电,它对供电要求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飞控我一直在用,还很稳定,也出现过故障,但都能返航回来,感觉你的布局有点儿乱,433的布置要离飞控和 ...

看看你的布局

网友:
可怜 深表同情

网友D:
唉,自稳模式明明出现问题居然还切返航。这就等于方向盘失去控制还要玩漂移一样。
飞机手动模式飞能正常平飞吗?
手动正常在没还433之前自稳模式正常吗?
机械安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E(2017-10-07):
返航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