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抱怨一下mato波箱这个设计

楼主(2017-06-17):
最近没事弄了个MATO波箱

速比倒是不错,可是没跑两次发现声音不对,拆了研究,发现轴承坏了

更严重的是,齿轮轴还有弯曲的

最重要的是,波箱轴承有个毛用,设计的是齿轮在轴上光磨呀,什么设计思路?居然齿轮都是套在轴上滑动摩擦的,看来东西不能光看用料,设计思路才是重要的。

网友A:
这和装潢一样,3分材料7分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装潢一样,3分材料7分做工。

是的,这就是喜欢尝试的代价,给各位一个参考,莫要再选择这个产品了。

网友B:
轴承太小了不结实,用大的又放不下,设计上差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太小了不结实,用大的又放不下,设计上差了些。

是的,齿轮直接套在轴上转动光磨,总感觉垃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齿轮直接套在轴上转动光磨,总感觉垃圾。

加个自润滑铜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自润滑铜套就好了

你没理解,是齿轮直接套在轴上转动,齿轮孔里面没法加铜套

网友:
厂家设计问题,感觉那个轴材料硬度不够!

网友:
有培林軸承不見的好....我用虎賁7級也轉壞兩顆軸承!那個軸承是消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