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装一个穿越机,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下配置

楼主(2017-06-18):
想组装一个穿越机,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下配置

直接瞄准竞赛级别的吧~一步到位总好过跌跌撞撞的走弯路~

机架  点击 飞控 摄像头 图传 这些的~都说说吧~ 有图片什么的~ 配上更好!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等你能练到竞赛级别的水平,肯定要炸烂很多机的,所以先入门很重要,先会走才能跑,看看性价比高的吧。

网友B:
飞控图传可以一步到位,机架用全包围的,动力先从2204,3s练起,摄像头用40的,如果草地练习,找机bb一定要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图传可以一步到位,机架用全包围的,动力先从2204,3s练起,摄像头用40的,如果草地练习,找机bb一定要 ...

飞控图传 具体 配置? 尤其是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能练到竞赛级别的水平,肯定要炸烂很多机的,所以先入门很重要,先会走才能跑,看看性价比高的吧。

我现在的要求就是设备先一步到位, 炸不炸机  这个暂时不用为我考虑那么多

楼主:
好像  人气不大行哈!是不是好多年不来了!没什么人玩了?

网友:
飞控随便选,但一定要大品牌的,电调好盈或者银燕35A电调,电机银燕RS2306,桨叶就5051乾丰桨,摄像头都随便了,图传天线这几个很重要,还有遥控器,接收设备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