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利器

楼主(2017-06-18):
刚入了冰人工作室的电机散热器,4730电机只用1分钟冷却到常温,虽然尺寸无法完全罩住,但从侧面吹效果依然霸道!碉堡啦,创意无限啊!看图

网友A:
下单了6个。冰人帮改6S期待到家的效果

网友B:
Combove 4730用着怎么样

网友C:
汗 至于不 又不是F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单了6个。冰人帮改6S期待到家的效果

6s散热器会不会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mbove 4730用着怎么样

扭力比yt800mx高出很多,700lv2最多也就这个尺寸了,再大装不下,另外安装前要调整一下电机轴位置才能调到最佳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汗 至于不 又不是F1

没用之前确实很难想象,涡流风扇风压高!

网友D:
真正需要散热的是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6s散热器会不会飞起来?

他是加一个降压模块。 转速不变。 苦逼没有3S电池

网友:
不错,比自制的好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正需要散热的是电调

电调不烫,1700的低转飞3C静态动作,驱动频率才8hz。

网友:
服务器上用的,相当的暴力啊……
两个扇页反向转的吧,风压巨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扭力比yt800mx高出很多,700lv2最多也就这个尺寸了,再大装不下,另外安装前要调整一下电机轴位置才能调 ...

螺丝位置都是固定的,怎么调整?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位置都是固定的,怎么调整?愿闻其详

电机轴卡簧下面有两个垫圈,拆解电机取出定子,把卡簧下面的垫圈换到尾部(尾部本来也有两个垫圈,换完后尾部就有四个)。这样的效果相当于把电机轴向尾部调整,亚拓电机齿和大齿盘才能满足安装要求:即两个齿轮的底部齐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卡簧下面有两个垫圈,拆解电机取出定子,把卡簧下面的垫圈换到尾部(尾部本来也有两个垫圈,换完后 ...

我还以为径向调整呢

网友:
屌,这个绝对是夏天的降温利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卡簧下面有两个垫圈,拆解电机取出定子,把卡簧下面的垫圈换到尾部(尾部本来也有两个垫圈,换完后 ...

没动马达 给马达齿磨了个锥形 高度正好

网友:
究竟是 冷 电调 ?

还是 去 冷 马达 哟 ??

楼主:
有工具的话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F:
有装这东西吹的时间,备一架飞机都直接上天艹起来了

网友:
这是准备要多暴力的飞呢?

网友:
这散热器 小机可以用么 会不会风扇太大了

网友G:
为什么电机会发烫?搭配合理的话电机温度不会很高的啊

网友:
这种风扇确实风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电机会发烫?搭配合理的话电机温度不会很高的啊

700电机没一个不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装这东西吹的时间,备一架飞机都直接上天艹起来了

飞机再多电池充电也来不及啊

网友:
地面才冷卻感覺作用不大,一啟動電機就一下子飈到工作溫度了。主要還是飛時得到有效散熱不超溫,才是重點。

网友:
强制通风啊

网友:
淘宝服务器拆机风扇。。。几块钱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烫,1700的低转飞3C静态动作,驱动频率才8hz。

我用的12KZH3D下来挺烫斗不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