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的头罩固定柱断了,看我是怎么修复的!

楼主(2017-06-18):
  早上趁着天气凉快,带着我的K110出去飞了几电,中间一不小心炸了机,把头罩固定柱给炸断了。回来后研究了下,先用小电钻把断掉的固定柱这边钻个洞,不要钻透 断掉的固定柱 插入的样子 固定柱钻孔后插入硬钢丝 机身这这也同样钻孔 钻孔用的电钻和钻头,机身钻好孔后将柱子插入,最后用502胶涂一遍断口,完工。这么个处理后,因为有钢丝,强度比原来还好。 图片弄的有点乱。

图片

固定柱用钻头钻孔后,用0.5mm钢丝插入,露出一截

固定柱用钻头钻孔后,用0.5mm钢丝插入,露出一截

网友:
我的是弯折Z钢丝,大头针,然后502棉线

网友A:
钻透了穿一根碳纤竿岂不是更好? 我几个小飞机都是这么改的, 飞机炸烂了碳纤竿也不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舵机还用着呢金属蓝剑60一个的也不耐用 飞机还重。现在买银燕9251塑料舵机代替。好用。主输出齿没有限位!炸扫了。拔出来转90度。 可以扫4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透了穿一根碳纤竿岂不是更好? 我几个小飞机都是这么改的, 飞机炸烂了碳纤竿也不会断.

主要是手头正好有细钢丝,合适粗细的碳纤杆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