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61上APM飞行,

楼主(2017-06-18):
飞行挺稳的,就是参数不会调,绕圈半径太大了,巡航速度太快,等

楼主:
我有个小蚁,不知道怎么固定好点?广大魔友有没有建议,或者方法?

网友A:
好飞吧!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飞吧!上视频!

好飞,最近没时间飞,到时候飞了再上视频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飞,最近没时间飞,到时候飞了再上视频

相机固定好了!魔友们明天拭目以待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机固定好了!魔友们明天拭目以待

不好意思,小蚁来不了机了

网友B:
巡航速度没空速计的话,你就设巡航油门50%左右。至于留待半径,参数表搜索WP可以设置,负值为逆时针,正值为顺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巡航速度没空速计的话,你就设巡航油门50%左右。至于留待半径,参数表搜索WP可以设置,负值为逆时针,正值 ...

好的谢谢!

楼主(2017-08-19):
引用 网友B:
巡航速度没空速计的话,你就设巡航油门50%左右。至于留待半径,参数表搜索WP可以设置,负值为逆时针,正值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飞吧!上视频!

视频来了!FX61硬挂小蚁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4MDA2ODYyMA==.html?x&sharefrom=andro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