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悟云台的这个排线淘宝上有吗?

楼主(2017-06-18):
要加长的,原厂太短了,求助

网友A:
找找,应该会有的要知道间距是多少然后直接搜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应该会有的要知道间距是多少然后直接搜就可以了

淘宝翻了太多页了,没有这个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翻了太多页了,没有这个款的

你知道你这个的间距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你这个的间距是多少吗?

0.2mm左右,淘宝上都是插孔的,这个和淘宝常见的端子排线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0.2mm左右,淘宝上都是插孔的,这个和淘宝常见的端子排线不一样

单位错了,不好意思0.2cm

网友B:
DJI 最恶心的地方就是连根线都要搞独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0.2mm左右,淘宝上都是插孔的,这个和淘宝常见的端子排线不一样

忽略掉那个压头,只要能插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
淘宝有 我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 我买过

能私聊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略掉那个压头,只要能插进去就可以了

为了安全,怕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最恶心的地方就是连根线都要搞独有

就是就是,麻烦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安全,怕松掉

打点热熔胶就行了嘛怕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私聊链接吗,谢谢

x宝。gh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点热熔胶就行了嘛怕啥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gh连接器

谢谢,谢谢,找到了。

网友:
麻烦死了

网友(2017-10-20):
你好,这个线怎么和其他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