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遥控器开机没反应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18):
请问用过14sg的大神们,这个遥控器开不开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池有电么,插对了吗?
如果是原装电池,你可以把装在遥控器上,然后用原装的充电器插遥控器上的充电口给电池充电,看看充电器上的指示灯亮来亮。

楼主:
电池放在别的遥控器都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电么,插对了吗?
如果是原装电池,你可以把装在遥控器上,然后用原装的充电器插遥控器上的充电口给 ...

我在下面写的情况

网友:
哪里接触不良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放在别的遥控器都好用呢,

你怎么想的,我让你遥控器里插电池试着充电,不是让你看电池是好是坏。如果插了电池后充电时充电器的充电灯亮,说明你遥控器上的电池插头这一块电路是好的,那就是遥控器需要维修的问题了,但这个可能性是相当的小。如果充电灯不亮,就是小毛病,自己弄弄就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