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

楼主(2017-06-18):
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集体螺距是控制5通道,用于油门螺距控制,循环螺距是副翼和升降通道的螺距,控制飞机前后左右,简单来说,只推油门十字盘向上是控制集体螺距,只推升降和副翼让十字盘倾斜就是控制循环螺距

网友:
楼上说错了把是3通道集体螺距也就是总距,循环螺距也叫周期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体螺距是控制5通道,用于油门螺距控制,循环螺距是副翼和升降通道的螺距,控制飞机前后左右,简单来说, ...

感觉EBar,最近的neuron是这个意思,其它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体螺距是控制5通道,用于油门螺距控制,循环螺距是副翼和升降通道的螺距,控制飞机前后左右,简单来说, ...

在陀螺调集体螺距和控上调 是不是都一样的

网友:
循环螺距指的就是你升降和副翼的角度,角度越大,飞机翻转速度越快
集体螺距就是常说的螺距,螺距越大,螺旋桨迎风角越大,相对升力越大,阻力越大

网友B:
字面都可以理解。集体嘛,即使一起推或拉。循环嘛,推了又拉,拉了又推,反反复复,周而复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面都可以理解。集体嘛,即使一起推或拉。循环嘛,推了又拉,拉了又推,反反复复,周而复始。

这大半夜的辛苦了

网友:
真机上总距是独立出来的 但在航模里面是由三舵机集体变距来改变的 所以也叫集体螺距 周期变距相当于固定翼的升降和俯仰 也叫循环螺距

网友:
升降和副翼

楼主:
明白了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