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板小船下水,有个问题 关于平底船的稳定性

楼主(2017-06-18):
请教问题 ,为什么平底船转弯时向外倾斜,而V型底的船转弯的时候是向内倾斜呢?

这条小船魔术板做的,比较轻,吃水浅,重心较高,转弯向外倾斜的比较厉害,如果下面加一个类似像帆船那样平衡锤,应该会好一点吧?
或者加重物压舱,把水线压到红蓝交界那个位置?

网友:
漂亮。V底应该是类似上反角的原理,转弯产生外侧滑,船身外侧产生较大的升力,就自动内斜了。

网友A:
这个船靠舵还是什么方法转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船靠舵还是什么方法转弯的?

用的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舵

船转弯到定常阶段是外倾的,形成稳定的横倾角。一些船例如常见的滑行艇如我们常常玩的mono,由于舵转弯时产生偏置力矩起到了主导作用,所以产生内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转弯到定常阶段是外倾的,形成稳定的横倾角。一些船例如常见的滑行艇如我们常常玩的mono,由于舵转弯时 ...

我是认为这个舵起不到主导作用。

网友:
平底船质量又轻,建议加个类似铅锤稳定一下比较好,反正是自己玩的,随便改。

网友:
你应该是买大连的套材做的吧,可以参考我这个帖子。
阿卡迪小拖船的相关帖子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
建议楼主买那种轮胎平衡用的5g/10g/20g的配种块,带背胶的那种贴在船底,尽可能压低重心,把船压到水线。上层建筑条件允许的话建议用较轻的雪弗板重制。这样跑船的时候效果会好很多很多,哪怕动力布置和舵都不怎么改动。

网友B:
侧倾成这样的话,航速至少有30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侧倾成这样的话,航速至少有30节了吧

跑多少真不知道,可以看看这段视频
http://share.vrs.sohu.com/555998 ... =&xuid=u5953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