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自己做的恒功伺服主轴调速器 大家肯定没见过

楼主(2017-06-18):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优点很多,伺服精确调速,恒功大扭矩,自动功耗调节。非常省电,雕刻时功耗和水冷主轴的散热水泵差不多,60W左右。主轴转速越低,扭矩越大,这点和变频主轴正好相反。声音也可以接受,8000RPM比775电机还小。大家是不是都没见过,国内现在还没同类产品,有疑问的可以提。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网友A:
PID 调节器 ??几年前见过国外的,忘记是控制直流电机还是无刷电机的了

这个是接在变频器前面 ??感觉挺好哇

网友:
转数好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 调节器 ??几年前见过国外的,忘记是控制直流电机还是无刷电机的了

这个是接在变频器前面 ? ...

控制直流的,主轴就是一个串激电机驱动的修边机改装的,不需要接变频器,直接驱动就行

楼主:
作主轴不高的  一般伺服电机作驱动的 有个3000rpm就足够了 作主轴最高速一般都要达到15000rpm

网友B:
视频没看出和恒功率有啥关系啊。

调速本质还是PWM控制,但PWM控制就意味着电机工作的时候不可能是满负荷的啊。

感觉真正想要恒功率,只能从电机结构上入手,比如改变电机绕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没看出和恒功率有啥关系啊。

调速本质还是PWM控制,但PWM控制就意味着电机工作的时候不可能是满负荷 ...

这个是可控硅调速的 不是传统的直流PWM 看视频的确难看出 看我新发的帖子

网友(2017-08-06):
一般伺服以恒转速为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可控硅调速的 不是传统的直流PWM 看视频的确难看出 看我新发的帖子

改用交流同步电机需要什么方式驱动呢?电调行吗?

网友:
很多变频器支持三相交流同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