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玩银燕babyhawk小穿越,安装天地飞WBUS接收机

楼主(2017-06-19):
5月中旬得知隔壁论坛有个团购活动,银燕的babyhawk迷你穿越机团购,最近没时间飞大机,然后最近全国模界闹得很火的“黑飞”事件,拟出台管理法则,规定250g重量以上的无人机需要实名登记,想搞个小机方便携带,方便充电,方便在家也能飞,正好看中这款85MM的迷你穿越,于是就参与了团购。下面分享一下使用情况!

最近几天爽飞babyhaek的DVR录像混剪。

★ 开箱 ★

5月24日收到,果然在端午六一节前到货,假期可以玩了。

拆开包裹只发现4只电池,心想会不会是漏发了啊。

白色包装盒简介大气,正面小机logo和半边照片

背面印有baby的线描俯视图

打开盒子发现包装得不错,海绵也分了三层包裹着baby,另外两个电池原来在盒子里面,大概就是原机配两块电池吧。

取出上面一层海绵盖,终于看到baby了。

随机附送说明书、两对正反桨、一包备用螺丝,6块300毫安电池。

忍不住先通电试试

babyhawk参数
飞控:F3 Femto 整机版
电调:紫弹Bullet 6A(BLHeli_S)
电机RS1104 5250KV
桨叶:T2345三叶桨
图传 CMOS_800TVL 5.8G_40CH_25/200MW可调频率
接收:Frsky XM+
电池:2S 300mAh 30C
轴距:(不含桨):87mm
重量:(不含电池):60.3g
包装尺寸:225mm*145mm*69mm

★ 外观 ★

俯视,拆开桨保护架尺寸会小不少。

正面,看见摄像头下面的原配接收机和F3飞控

侧面,摄像头装在一体支架上,带30度左右的仰角,角度不能改。

背面,摄像头背面有一个小按钮可以选择40ch频率和选择功率,长按10秒25毫瓦、200毫瓦切换。

接电测试图传,接收使用鹰眼旗舰版,图传还OK,镜头貌似远处没对好焦,迟点再搞。

★ 换WBUS接收机 ★

由于团购的baby是配Frsky XM+接收机,而我使用天地飞9遥控器,所以必须换接收机,入了个天地飞新出的WBUS接收机,虽然说是为了给穿越机出的接收机,但是面对beby这样的小机,WBUS还带外壳,实在装不下,只好拆掉外壳。

先把装好的XM+接收拆下来,拆开四个螺旋桨,扭开底部两颗固定上外壳的螺丝,撬开四个轴的卡扣便可以拆开上外壳,然后扭下4颗固定摄像头架的螺丝,拆下摄像头支架。

拆XM+接收时发现两条天线有点难取出,原因是出厂时巧妙地从左右两边走线,还有3M胶粘贴经过两轴,用夹子把天线慢慢抽出来,便可拔出XM+接收。

XM+ 接收机与天地飞的WBUS接收机大小对比

银燕自家设计的Femto  F3,俗称“一元”飞控,大小和一元硬币差不多。

然后发现WBUS的三根针与飞控三根规格不一样无法用舵机线对接,必须焊接了。 正对左边是信号线,中间是+,右边是-。焊接好就完成更换接收机工作。

装好外壳发现装WBUS接收机的天线有点麻烦,绕摄像头支架一圈是能装下,但是会不会影响接收效果?

竖起来接收效果应该可以吧?!但是试飞发现天线末端金属环太重,飞行时可能会弯下被桨击打。

最后想到把线绕到一边轴下面用胶布贴好,末端金属环安装在桨保护架上 ,刚好有个槽可以固定。另外电池扎带很难绑紧电池,用泡沫材料做个外环,把电池插进去就能固定好,降落时还可以缓冲一下。

★ BF设置 ★

BETAFLIGHT需要在google Chrome浏览器里的应用商店下载,也可在度娘搜索汉化版,QQ浏览器也可以使用。

新机需要通过BETAFLIGHT调参软件进行基本的设置,例如加速度校准、端口设置、飞控配置、PID调整、遥控器的按键模式设置、4个电机同步设置等。
通过USB连接飞控,如果电脑没驱动,可以转个驱动精灵什么的软件自动识别下载驱动。然后点链接。

链接成功后看到的画面,先把机放平衡,点加速度校准一下。可以把机放在封口胶上面相对平衡。

端口开关设置,把UART3 的 serial RX端口打开,也就是这个飞控的SBUS接收机端口。

飞控配置,飞行器类型选:Quad X  然后把MOTOR_STOP打开,解锁时不怠速转动。

往下拉,接收机选基于串口的接收机(SBUS),右边电压检测打开。

PID调参,暂时使用默认数据飞行,已经很稳定。

遥控器接收机设置,方便观察调试摇杆按键正反舵量等。

模式设置,只需要设置三个模式,ARM解锁、AIR MODE空气模式、ANGLE自稳模式。

设置方法:
ARM解锁模式:选择想要的AUX开关,因为解锁只有开或关,拨动对应AUX的遥控器2档开关,观察指示标志,把黄色滑条拖拉到一定范围使指示标志在这范围内表示打开,ARM亮黄色。拨到另一边表示关。
AIR MODE空气模式:也是只有开或关,与解锁设置一样,我喜欢把这个模式叠加在手动模式上,用一个3档开关,区分自稳模式、手动模式、带AIR的手动模式。
要注意打开AIR MODE时如果飞机不平衡,4个电机会狂转,在地面要小心,最好不要在地面打开。
设置方法如图所示。ANGLE自稳模式框左边是自稳模式,中间是手动模式,右边是带AIR的手动模式。同一个3档开关对应上中下三挡控制。

电机同步校准,新机或换接收机时必须做电机同步,一定要卸下桨叶,先把控制推到最顶,然后接上电池,听见一段音乐提示结束后,马上把控制按钮拉倒底,再听到指示音结束表示成功,这时可再拨动控制按钮,四个电机同时转动。完成上面设置,基本可以试飞了。

★充电与试飞★

充电使用B6或608之类充电器,关键可以在场外充电,用一块4S4200毫安时的电池接B6充电器,便可实现场外充电。一块2S 300毫安的电池能飞3分-3分半,充电用5C电流充,也就是1.5A,最快10-15分钟充好。

场外试飞发现单个单个电池充还是太慢,用一个串充板三个电池串联一起充解决效率问题。15分钟左右充好三个。

小公园里玩babyhawk最合适了,穿越树丛很爽。

场外充方便,4S 4200毫安的电池做电源,可以给2S300毫安的电池充25次左右,基本可以飞半天了。

关于低电提示,可以在遥控器设置两个计时器,3分钟和3分30秒,倒计时,300毫安的电池在这个时间降落刚好能充进270左右电量。

★ 优缺点 ★

优点:
1、小巧方便携带。
2、耐摔
3、F3飞控手感好
4、无刷电机比空心杯耐用

缺点:
1、桨保护架共震厉害,3-4成油门时镜头果冻严重
2、300毫安电池只能飞3分-3分半,要经常换电池
3、做特技动作时动力先得弱了点。
4、没有OSD、蜂鸣器,低电提示,需要自己加装。

网友:
多少钱入的

网友:
多钱入的

网友(2017-10-01):
楼主都是手动模式飞的吗

网友(2017-11-11):
可以上3s电池吗?比如3s500

网友:
老哥xm+不用的话可以出给我否?

网友(2019-01-30):
请问连接地面站的时候不需要烧录固件吗?

网友:
我就弱弱的问一下

网友(2019-10-17):
我的电机无法解锁,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