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双桨和多桨的船,如何保证多个轴套的角度一致。

楼主(2017-06-19):
如题,如何做,才能保证多桨的推力线是相同的,困惑很久,求高手赐教。

网友A:
先安装一根桨轴,调整好角度并固定,其他的轴按照平行线原理调整角度。

网友:
楼上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安装一根桨轴,调整好角度并固定,其他的轴按照平行线原理调整角度。

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水位线位置怎么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安装一根桨轴,调整好角度并固定,其他的轴按照平行线原理调整角度。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水位线位置怎么确定?

刻舟求剑,,,,,,曹冲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水位线位置怎么确定?

在水中配重好后首尾水线处做上记号,把船放到桌上摆平,使船的首尾记号在同一水平线上,把一个合适的杯子倒扣在桌上,铅笔平放在杯底上,使笔尖与记号线同高,捏紧铅笔移动杯子沿着船身画一圈,注意从头到尾铅笔画的轨迹必须与二头记号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水中配重好后首尾水线处做上记号,把船放到桌上摆平,使船的首尾记号在同一水平线上,把一个合适的杯子 ...

老师,我现在的问题是就是无法确定水线画在哪里合适哈,比如在水中配重测试,要如何确定配重够了,可以根据当前的水平面来画水线了,配重多点似乎也是可以的?请老师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我现在的问题是就是无法确定水线画在哪里合适哈,比如在水中配重测试,要如何确定配重够了,可以根 ...

你可以去考证实船的吃水线深度,然后按比例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考证实船的吃水线深度,然后按比例缩小

学习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