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问题大神进谢谢

楼主(2017-06-19):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就是这个电调。前进状态想要后退遥控器必须中位停下才能后退,怎样才能前进状态瞬间后退,像躲机那样

网友:
车用电调都是这样,瞬间后退只怕会烧电调
开车都要停下才能换倒挡吧

网友:
这是车用电调,都是这样的~

网友:
风扇是个败笔,建议加大散金属热面积

网友:
电调都是这样的,如果要有像楼主那样的效果,在前进时直接倒档,然后快速回中再倒档。

网友:
应该是可以设置的···船用电调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设置成无刹车·就直接可以从前进进入后退···不过是无刷··有刷没试验过··

网友A:
我原来有台幽灵攀爬车 就可以实现瞬间倒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有台幽灵攀爬车 就可以实现瞬间倒退

那个电调淘宝有卖吗

网友:
直接 倒车 怕是 真的烧电调,烧马达。

可以把  刹车力度设置大点 啊。。。

车用油门摇杆 应该有 弹簧回 25% 位置为 0位。

你直接 松手 油门就 弹簧归 0位 刹车了 还能 充电。

网友:
如果是有刷的直接买个不带刹车的电调就行了,无刷的就自已重新设制一下!

网友:
换个不带刹车的,没什么好研究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谢谢大家

网友:
没错,有那种可以设跳线的电调,中位无刹车直接反转,坦克就用这种电调

网友:
可以设置的,楼主是火凤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