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手想买个练习机练航拍,买精灵3S还是买3SE?

楼主(2017-06-19):
新手想买个练习机练航拍,买精灵3S还是买3SE?
贵的机子先不考虑,维修成本太高.只想在3S和3SE里选一个,用途定位于练习机.

网友A:
练手感当然是买穿越机啦~~~

网友:
穿越机才能练出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手感当然是买穿越机啦~~~

大哥,是练习航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是练习航拍...

你是想练飞还是想练拍?练飞玩穿越,练拍买单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练飞还是想练拍?练飞玩穿越,练拍买单反~

穿越机有什么性价比高的机型吗?

网友B:
一步到位吧。大疆的东西基本炸不了。除非自己作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到位吧。大疆的东西基本炸不了。除非自己作死。

没那么多预算.现在想入一个便宜的玩玩.买贵的怕玩不了几次就放家里吃灰了...

刚才是纠结买3s 或 3se.
现在开始纠结买大疆航拍机还是穿越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多预算.现在想入一个便宜的玩玩.买贵的怕玩不了几次就放家里吃灰了...

刚才是纠结买3s 或 3se.
...

穿越机纯粹只能玩,航拍机的话建议精灵3a起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纯粹只能玩,航拍机的话建议精灵3a起步吧。

那就先买穿越机玩了.
等预算充裕了再玩航拍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穿越机有什么性价比高的机型吗?

自己组装啊~~QAV250,210,180都可以,丰俭由人。维修成本铁定比大疆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装啊~~QAV250,210,180都可以,丰俭由人。维修成本铁定比大疆低~

组一套210的得多少钱?不含遥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一套210的得多少钱?不含遥控.

1K多点吧~~~还有130的小机型,更便宜~~~模友前些日子入了套银燕babyhawk迷你穿越机,729元包6电,不过抗风能力稍差。建议你入210或以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多点吧~~~还有130的小机型,更便宜~~~模友前些日子入了套银燕babyhawk迷你穿越机,729元包6电,不过抗 ...

250是不是比210的飞起来要稳一些呢?

网友C:
练手,用这么贵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手,用这么贵的机?

那应该怎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是不是比210的飞起来要稳一些呢?

道理上应该是250会稳一些的,但实际差不多的,因为250用的电池会重一些,所以操控起来应该210好飞点~~~

网友D:
航拍如果没有基础的话精灵3SE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拍如果没有基础的话精灵3SE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

你们这么一说我又开始纠结了,我有选择恐惧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