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卖家推荐的易损包,请问还有什么得补充吗?

楼主(2017-06-19):
原来买了套k120,不太会飞,怕炸。看到论坛很多朋友推荐k110耐炸,就弄了一套,飞了一个多月了。心里痒痒想试试技术有没进步,结果还是小炸了一下,换了主桨,横轴也弯了。所以找卖家买点备用件。卖家推荐了下面的礼包,大伙帮忙看看这个全吗?还需要加其他的配件吗?

网友:
怕炸就多练模拟

网友A:
一入此坑,深似海啊。

网友B:
这个是120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120的配件

对,炸了120

网友C:
这么点,不够你炸

网友D:
主轴横轴尾电机,其它不需要,我练航线其它没坏过

网友:
尾桨  和横轴

网友:
尾电机也会坏~

网友E:
易损包挺实用的,除了这些再主轴加2,横轴加1,再来跟尾管,飞过110,再入120就是练3d的,找块厚点匀点够大的草地飞,还得及时熄火,要不每炸必有战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易损包挺实用的,除了这些再主轴加2,横轴加1,再来跟尾管,飞过110,再入120就是练3d的,找块厚点匀点够大的 ...

120尾管那么粗应该不容易坏吧

楼主:
听说模拟器和飞机是两回事,所以没有买过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入此坑,深似海啊。

哈哈,还在沙滩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点,不够你炸

数量上要增加吗?

楼主:
尾电机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横轴尾电机,其它不需要,我练航线其它没坏过

尾电机会坏的话,尾桨应该也要备点吧

楼主:
这些礼包有

网友F:
这种小飞机都不好飞,也不好修理
有能力还是飞450吧,这小东西折腾下来不比450便宜
至于危险的问题,我觉得是一样的
小飞机太灵活,感觉不稳
450上个好陀螺仪稳定许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小飞机都不好飞,也不好修理
有能力还是飞450吧,这小东西折腾下来不比450便宜
至于危险的问题,我觉 ...

450怕买回来变摆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会坏的话,尾桨应该也要备点吧

尾电机坏是飞坏的,碳刷磨光

网友:
第一次购买的话 是需要都备份一些了  以后就知道要什么了

网友:
舵机。大浆夹买977塑料的。大齿 塑料机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怕买回来变摆设

不建议买原厂电池 虽然便宜但是不好用

网友G:
模拟器必须的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拟器必须的饿

有110做练手,没买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模拟器和飞机是两回事,所以没有买过模拟器

是有分别,不过也是有用的,我的模友全都要用模拟来练新花式。我们一般都用凤凰模拟器的。

网友:
LZ不要急,977那个机子练好正倒16面悬停在说,很多人就是太急,悬停根本不行,不够老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