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振动问题

楼主(2017-06-19):
三叶的发动机驱动两支不同厂家同样规格的桨,其中一支明显比另一支重,发现重的桨振动大很多,粗略测了一下两支都是平衡的。桨的重量会影响振动的强弱吗?

网友A:
不会,越重的桨如果平衡好的话更稳定,震动就是不平衡或两边螺距不一致原因。

网友B:
会不会电机本身有问题?轴承、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越重的桨如果平衡好的话更稳定,震动就是不平衡或两边螺距不一致原因。

都是新买的尼龙桨,有什么办法可以准确测量桨的平衡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电机本身有问题?轴承、轴

发动机是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是新买的尼龙桨,有什么办法可以准确测量桨的平衡性?

尼龙桨是塑料注压机在模具里一次压注成型,受磨具温度,注压吨位都会影响成品的质量和重量,还有,脱模的注件常温下受内应力的影响会变形。螺旋桨是高速运动部件,小桨不明显,大螺桨会把那点差根据转速提高而放大,用榉木桨吧,大厂的榉木桨加工精度高,做动平衡达标才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桨是塑料注压机在模具里一次压注成型,受磨具温度,注压吨位都会影响成品的质量和重量,还有,脱模的 ...

我用的就是12寸的尼龙桨,我换木桨试试看

网友C:
买GF的尼龙油动桨,正规店里去买。12寸的不需要榉木桨,GF的尼龙桨肯定比榉木桨动平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GF的尼龙油动桨,正规店里去买。12寸的不需要榉木桨,GF的尼龙桨肯定比榉木桨动平衡更好。

我用的是hy的尼龙桨,特别重,所以才怀疑跟重量有没有关系。

网友:
放到电机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