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见过翼载荷为2的飞机啊?

楼主(2017-06-19):
如题,非常好奇,入魔以来,从来没见过。

网友:
纸飞机啊啊啊

网友A:
翼载荷怎么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翼载荷怎么算?

飞机重量和机翼面积之比

网友:
见过最低的9克左右,已经很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重量和机翼面积之比

那如果要翼载荷为2,1KG的飞机就要求配0.5平方米的机翼咯,这样配有点难。如果机翼面积是固定的,比如1米翼展的微风,翼宽大约20CM,面积就是0.2平方米了,那再控制整机的重量在0.4KG,用KT板做,再配小电机小电池,可能能实现~~

网友:
f3p吧,可能。。, 80翼展,做到100克以下。。

楼主:
纸飞机好像我见过的,都没有做到6以下的,更别提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飞机好像我见过的,都没有做到6以下的,更别提2了

纸折的,不带动力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