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第二架小胖子良性改装。

楼主(2017-06-19):
我对这小胖子的飞行要求很简单。1飞行半径1000米。
                                                     2不安装飞控的情况下享受第一人称视角飞行。
所以我的飞机只是按照我自己飞行射击要求来布置的,不是为了飞的更远,我觉得飞的远没必要,体验飞行的乐趣是最根本。未来要在机身上安装高清摄像机。
小胖子飞机不错,就是速度太快,其他还好,对于我一个新手来说我觉得足够,这张照片是我第二次飞行,最后一张完整的照片,之前也没留下更多的图片。飞机从买来到能飞,折腾了一年。这也没谁了。

这个是炸后的,外观看还完整。只是里面结构全部都破坏了。从这开始我就觉得小胖子飞机需要进行改装。这个飞机摔的时候垂直亲吻大地,里面所有的零件在重力的影响下全部冲击到飞机的前部,万幸的是电池没有损坏。4S5200。

能看到飞机的头部已经扭曲,和后面所有零部件冲击到飞机前部,结构全部损坏。

诡异的扭曲。碳管折断。

设备完好。在购买新机身之后可以使用这些零件了,还好飞机比较便宜。问题是,机翼没有损坏。

购买了新的图传,之前图传是使用穿越机的,号称可以最大600毫瓦。使用过程中只能控制半径约240米左右,按照我预计要就是可以控制半径1000米。设计不符合要求,所以在升级飞机的时候升级了图传。

这次是一架新飞机,正好现在也有很多空闲时间,照着新飞机提供的固定件从新按照自己的设备设计布局。

雕刻的第一版,发现部分零件在量尺的时候尺寸错误。没事还有第二版本。

部分零件误差最大的有1毫米,这个是小胖子中间的机翼支架,我觉的这个中间安装一个横版强度会有很大的提高,电调固定在底板的下部,上部我觉得以后可以安装飞控,虽然我远飞。

摄像头采用了定角位垂直正机身的角度,这个尺寸有误,飞控位置需要一点点的调整。osd布置在机身内部。今天到这,明天继续更新。第二版的支架在明天继续。

网友A:
600毫瓦只有240米?我200毫瓦MINI发射1000米无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毫瓦只有240米?我200毫瓦MINI发射1000米无雪花

我觉得可能跟我飞行的地点有关,我旁边400米处有一个变电站。。。。。

网友B:
200毫瓦飞过650米没有雪花,接近700米返航的时候有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毫瓦飞过650米没有雪花,接近700米返航的时候有雪花

场地范围和飞行环境有很大关系吧。我的说明一下我的飞行环境不是很好周围有高铁,附近有热电厂,旁边还有个变电站,电磁环境应该比较复杂,起飞就有雪花。飞机飞的方向冲着变电站方向雪花很严重,只能往一个方向飞。有风险,所以没远飞。但是340米左右就出现雪花,可能跟图传个体因素也有关系,毕竟几十块的东西个体差异还是有的。

网友:
我1000MW也只能得2公里,而且是用定向小天线。用棒子就不1公里稳定。所以我都不用5.8G

网友C:
    2不安装图传的情况下享受第一人称视角飞行。不装图传是什么意思,是不装飞控吧,不飞远的话,没必要装大电池,用3S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不安装图传的情况下享受第一人称视角飞行。不装图传是什么意思,是不装飞控吧,不飞远的话,没必要装大电 ...

我打错了

楼主:
如果在炸了还按照这个样子弄一个。
做个吊舱,正面可以放置飞控。

下部空间用来散热空气流通。

这个飞机没第一架装的好。胶水涂少了。第一架涂多了。

前部设备平台前前后后弄了三个版本。这个布局我觉得不错,就是以后背高清摄像机还要改。强度应该是够用了。本来想弄3D打印,主要是耽误时间就用激光雕刻吧!

翅膀用的第一架飞机上剩下的,新的翅膀还没用,等炸了之后再说。

试飞效果很棒。

天线很一般。有没有推荐更合适的天线。飞行距离今天尝试了400米,飞高了远了有雪花,这个跟天线是不是有很大的原因?
我看图传商家介绍能3-4 公里,我没敢飞太远。有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不安装图传的情况下享受第一人称视角飞行。不装图传是什么意思,是不装飞控吧,不飞远的话,没必要装大电 ...

电池的原因是购买飞机的时候我是个小白。。。飞机买了放了一年……最近才飞,所以有些配置很怪,手抛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操控,只要头冲着天空扔就行,直线爬升。单人手抛。

网友D:
你的电池太重了,换成4s2200适合首飞测试,小胖子整机重量不能超过1.5kg,超过重量很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池太重了,换成4s2200适合首飞测试,小胖子整机重量不能超过1.5kg,超过重量很难飞。

飞了很多次 还行。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池太重了,换成4s2200适合首飞测试,小胖子整机重量不能超过1.5kg,超过重量很难飞。

我的4s8000,2kg,飞起来十分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0毫瓦只有240米?我200毫瓦MINI发射1000米无雪花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池太重了,换成4s2200适合首飞测试,小胖子整机重量不能超过1.5kg,超过重量很难飞。

请问大胖子起飞最好维持在什么重量呢

网友E(2017-07-20):
楼主,能把你最后版本的切割图纸发给我吗,我也想这样加强一下,231487840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把你最后版本的切割图纸发给我吗,我也想这样加强一下,2314878400@qq.com

可以明天上班发给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明天上班发给你呵呵

兄弟,谢了

网友:
天线竖着

网友:
历害了我的哥

网友:
加个翼刀会更好飞

网友:
名字可爱哈哈哈

楼主(2017-10-09):
呵呵。。。。在炸就换飞翼。

网友F:
第二个目标似乎难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二个目标似乎难了些

难度超大,

网友(2017-11-20):
楼主你好!能否麻烦你把小胖改装件的图纸发一份给我呢?感激不尽!邮箱:hustzxr@163.com

网友G:
咋的装个飞控,要不小胖很难控制,或者你一路炸鸡过来炸出经验

网友:
楼主重心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咋的装个飞控,要不小胖很难控制,或者你一路炸鸡过来炸出经验

飞行半径200米左右,不远行,炸了一架,准备炸第二架,第三家准备上个F4飞控。

楼主:
5200 4S电池放到最尽头,基本上就可以了。按照说明书对比配种,好弄,这个飞机只要配重重心调整好,基本上没啥问题,就是速度快些。

网友G:
重心位置选的哪里。主碳杆?还是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心位置选的哪里。主碳杆?还是靠后

前悬与碳杆之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悬与碳杆之间。

应该是碳杆靠后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碳杆靠后位置。。

碳杆之前一厘米左右,碳杆就是重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