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35虎王静改动

楼主(2017-06-20):
虎王静改,动力驱动

底盘扭杆制作

炮塔改造

整车内部结构

改造完工等待喷漆

网友A:
遥控器混控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混控怎么设置?

双流波箱,无需遥控混控设置。

网友B:
这虎王动力很足啊……看其他的1:35改装都用的小号电机,n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流波箱,无需遥控混控设置。

小双流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虎王动力很足啊……看其他的1:35改装都用的小号电机,n30

130小电机,3伏电压起动,拧不住停转

楼主:
自己做的呀。

网友C:
厉害了 小车身装这么多东西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D:
就想问问履带哪家的?然后是用鱼线穿的还是金属销?谢谢

网友E:
双流波箱可能做一些,再卖吗?

网友F:
这个漂亮,膜拜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 小车身装这么多东西

还有灯光没有装,听说还有简单声组,不知能配合双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想问问履带哪家的?然后是用鱼线穿的还是金属销?谢谢

网上购买的,没有买金属销,用0.6mm钢丝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流波箱可能做一些,再卖吗?

共做了三台,豹二和虎王、还有99没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漂亮,膜拜大神

多谢,不敢当。

网友:
这个手工要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购买的,没有买金属销,用0.6mm钢丝穿的

想看看插销孔处细节,我也在穿履带,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卡住销子,感觉不卡动一下就散了js说拿鱼线穿,头的部分拿火烧下就好,还是觉得不牢靠

网友:
我新人,一直不懂这个双流的做法和原理,请大神多指教一下。最好能够多贴几张细节图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共做了三台,豹二和虎王、还有99没多余。

如果有机会再做,麻烦通知参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看看插销孔处细节,我也在穿履带,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卡住销子,感觉不卡动一下就散了js说拿鱼线穿,头 ...

钢丝切成段,穿过后,两端点了点502胶水,使用至今没见钢丝脱落现象。上胶水要注意,别把履带粘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机会再做,麻烦通知参一个

这段时间不会再做,现在做1/16虎王金属地盘,以后做的话,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看看插销孔处细节,我也在穿履带,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卡住销子,感觉不卡动一下就散了js说拿鱼线穿,头 ...

谢谢指点

网友(2017-11-01):
在尾端的插销稍微,折一个角度,可稍微卡住,才不会走走钢丝跑出来.另外用缺氧再封住,就不会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