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指点迷津

楼主(2017-06-20):
油动固定翼选汽油机还是甲醇机 我个人偏向于汽油机 因为玩过汽油车和汽油船 都还好调试 甲醇车玩过中阳15级发动机的人 快把自己搞哭了 连发动都发动不着 想拿锤子砸车的冲动 好几个某宝店主叫我看视频 反正看了好多遍 都快背下来了 最后买了电启动 在老板的指导下 才调好了 但是也不敢去乱动了 怕发动不着 从此对甲醇机有阴影了
听说42级别以上的 甲醇机好像很好调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请问选35CC的DLE的发动机 搭配上单翼练习机应该是可以的
DLE35CC的发动机 适合的机型多不多呀 ?
甲醇机 玩多少的比较合适
一直玩电 想玩油动的了还望前辈们 指点下

网友:
油机不会搞,复杂

网友:
能搞油动的,都高大上。

网友A:
我也在搞,一起探讨

网友B:
看你飞多大,汽油机50cc起步,为节约点油钱飞小排量起油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飞多大,汽油机50cc起步,为节约点油钱飞小排量起油不值

不节约油钱 直觉感觉 甲醇机 比汽油机 容易空中熄火  DLE35 的怎么样 是不是有很多机型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搞,一起探讨

你这啥发动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啥发动机

大脚车拆下来的甲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脚车拆下来的甲醇机

中阳的?

网友C:
首先没有甲醇机难调,汽油机好调之说,纯属谣传。买个40cc甲醇机调调试试好调的很。拿个3-5cc的甲醇机与30cc的汽油机比谁好调,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无论甲醇机还是汽油机。排量越大越好调。同排量的甲醇机与汽油机调整难易程度相似。
基本来说排量10cc左右开始容易调很多。

网友D:
甲醇机貌似52两冲起步吧,往上都挺好调的了,往下难度加大。汽油机肯定更好啦,不过我喜欢四冲机的声音,如果是我,就搞四冲甲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甲醇机貌似52两冲起步吧,往上都挺好调的了,往下难度加大。汽油机肯定更好啦,不过我喜欢四冲机的声音,如 ...

OS的吗  四冲的还不能当练习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没有甲醇机难调,汽油机好调之说,纯属谣传。买个40cc甲醇机调调试试好调的很。拿个3-5cc的甲醇机与30c ...

这倒也是 自己配甲醇油 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E:
甲醇机熄火不好调都是谣传.首先你买个便宜小排量甲醇机本身就是个硬伤.在加上你自己技术不行根本不会调没调好.你买个os46级以上的发动机试试.很好调根本不会熄火.买汽油机建议起步50c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甲醇机熄火不好调都是谣传.首先你买个便宜小排量甲醇机本身就是个硬伤.在加上你自己技术不行根本不会调没调 ...

好的 谢谢指导 35CC的汽油机如何? 我看汽油机入门级别的机型好像最多安装35CC的

网友F:
发动机都是排量越大越好调!
甲醇机建议32级以上
汽油机26以上     好不好调主要看个人技术!甲醇机每次飞前要时不时的动下油针   而汽油机不用、汽油机调好了一劳永逸!
我头像这架伞机装的三叶32级发动机、总留空时间差不多十小时了 、这是我和老婆一起动手做的飞机   可以折叠、便携,一直珍爱至今!
另外我一直用的是自配油  很好用 1/12  配下来和汽油一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动机都是排量越大越好调!
甲醇机建议32级以上
汽油机26以上     好不好调主要看个人技术!甲醇机每次飞 ...

是啊 甲醇的飞前还要动油针 你甲醇飞得多还得汽油的 三叶是不是没OS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飞多大,汽油机50cc起步,为节约点油钱飞小排量起油不值

听谁说50cc起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 甲醇的飞前还要动油针 你甲醇飞得多还得汽油的 三叶是不是没OS稳定

甲醇机   场地要求小  便携
三叶的确没有os好!毕竟价钱在那摆着呢人不识货钱识货
Os比起三叶无论是精度   稳定性   寿命   都比三叶好
Os相对来说是比三叶稳定一些……但是看取决于什么人用 调的好不好!我一台三叶总飞行时间10个小时从未熄火 缸压完美一直飞自配油
身边模友虽然用os首飞熄火迫降的也是常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甲醇机   场地要求小  便携
三叶的确没有os好!毕竟价钱在那摆着呢人不识货钱识货
Os比起三叶无论是精 ...

46级支持的机型多不多 看某白某宝 最多练习机最多只支持46级的

网友:
无论是甲醇机还是汽油机都是排量越大越好调,甲醇机我不熟悉,汽油机的话,很多老鸟都是建议60CC起步,低于60CC的不太稳定,35CC的机型在3D机里有很多款,至于练习机嘛,可在某宝上搜,多数人会选688元上单翼那款,还可做航拍机来用。

网友G:
我的1米2野马用的是三叶四冲61,几乎没调,磨合了两箱油直接上天,
期间要怠速有怠速,要暴力有暴力,知道最后油箱烧干才空中熄火,
国产现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1米2野马用的是三叶四冲61,几乎没调,磨合了两箱油直接上天,
期间要怠速有怠速,要暴力有暴力,知道 ...

61级 没练习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1米2野马用的是三叶四冲61,几乎没调,磨合了两箱油直接上天,
期间要怠速有怠速,要暴力有暴力,知道 ...

你是看说明书调吧

网友G:
1米4的下单翼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看说明书调吧

没调,只是主油针开大了2格磨合而已,磨合完正式飞时根据发动机当时的情况再决定开大还是关小。

副油针则完全没动。其实就是出厂设置,已经很适合飞行了。
说实话,买发动机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怎么调机的教程看了N遍,
结果发动机到手一打就着还不熄火,我不赶紧爽飞还调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调,只是主油针开大了2格磨合而已,磨合完正式飞时根据发动机当时的情况再决定开大还是关小。

副油 ...

好吧 你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米4的下单翼就行

四冲的 爽不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调,只是主油针开大了2格磨合而已,磨合完正式飞时根据发动机当时的情况再决定开大还是关小。

副油 ...

给个关键词吧?  我也想买

网友:
声音非常爽,动力也够,挺暴力的,看我帖子里的视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给个关键词吧?  我也想买

三叶四冲61

网友I:
35cc飞机运输一般家庭车 没问题  机型海量   甲醇机 国产机 特别是化油器 精度太低  甲醇机飞几次后特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35cc飞机运输一般家庭车 没问题  机型海量   甲醇机 国产机 特别是化油器 精度太低  甲醇机飞几次后特脏

...

你是玩什么发动机 35CC又多大翼展

楼主:
引用 网友I:
35cc飞机运输一般家庭车 没问题  机型海量   甲醇机 国产机 特别是化油器 精度太低  甲醇机飞几次后特脏

...

是35CC以上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