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豆归来:EMAX BABY HAWK87MM轴距mini穿越机初体验----完结

楼主(2017-06-20):
M豆归来:EMAX BABY HAWK87MM轴距mini穿越机初体验

================体验分享目录=================
1.EMAX BABY HAWK开箱
2.EMAX BABY HAWK拆解
3.EMAX BABY HAWK接收机安装调试
4.EMAX BABY HAWK试飞视频

5.EMAX BABY HAWK试飞感受与建议
=========================================

PART 1:EMAX BABY HAWK开箱
包裹很结实

拆开快递包裹,露出包装盒。

打开盒子还有一层黑色海绵保护

解开后还有机身的的定制海绵,充分保障小机的安全。

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全白机身。多几个颜色是不是更好呢。

下面来几张机秀吧,正面有点萌。机身是塑料的,不过应该是有玻纤成分,相当结实

侧面,摄像头角度目测15-20度的样子,对于新手来说完全够了,镜头上翘更适合航线飞行。

摄像头和图传是一体的,这样又简化了和机身的连线,上面两颗螺丝像是两只小眼睛。

图传频道调节在背面,长按2s,进入频段选择,再长按2s,退出频道选择。数码管显示当前频点。

下面是配套的配件,各种备用螺丝,方便更换。

电池配的是2S 300mah 35C,电池如何待试飞后再更新评论。

PART 2:EMAX BABY HAWK拆解
下面我们继续深入了解,直接开始拆解,看看baby五脏六腑

首先我们拆了浆保护套,注意不用保护套的时候要换用短一点的螺丝固定电机,配件里面有。

保护套是两半组成,总重量差不多有10G,喜欢暴力飞行的,还是拆了好。当然室内飞行建议不要拆。

拆了保护套,才能感觉到87mm轴距的“小”

不足巴掌大小,没了保护套更加动感了,下面我们继续拆解

按上图步骤拆除螺丝,一步步拆除外壳和机头

萌萌的机头已经去下

内部是F3飞控,可以自己加BB和led灯。

难得,小机采用了6A紫弹分体电调,比集成电调稳定多了,点个赞!

PART 3:EMAX BABY HAWK接收的安装与设置
建议安装sbus接收机,飞控已经焊接了插针

具体的电路图如下,大家参考一下,同时可以自己家装bb和led灯。

建议用xm或者xm+接收机,如果你和我一样使用frsky的遥控,我手上有一个兼容版本的接收机,由于大了一点,只能如下固定,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接好接收机的线(+ - sbus)后,用电脑BETAFLIGHT软件连接飞控,由于飞控我们拆下来过,所以先校准一下水平。

打开串口3,用于接收机通信,

设置接收机为sbus类型

下面是我习惯设置的开关模式,一个开关用来上锁,解锁,一个开关用来调整模式分别是air mode,自稳,手动

TIPS:
不带保护套整机61g

加上电池76g,真的很轻。

加上保护套86g,有点重了,不过室内飞行还是必要的。

最后下面建议大家贴一块3M防滑胶,这样固定电池绑起来很牢固。相当好用。

最后和我的飞羊130来个合影,黑白配,哈哈。

PART 4:EMAX BABY HAWK试飞视频室外飞行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
室内休闲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3~5~5~5!3~5~A

PART 5:EMAX BABY HAWK试飞感受与建议

感受:银燕这款小机,距室内休闲还不错,带保护套,小撞也能原地再起飞,室外飞行动力还可以,但是毕竟小轴距,不抗风,容易抖动。电池续航大概2分钟室外。温柔一点可以3-4分钟。外观和和强度都不错的,对电子设备保护挺好的。
建议:1.镜头不要用广角,角度太大有点晕。
          2.最好出厂就配好BB响吧,小机太难找了,而且也没有电压报警,加上bb也可以电压报警,虽然直接可以装,但作为套机能够尽量完善总是好的。

网友:
我来顶一个老胡

网友A:
有保护罩很适合新手拿来练手!
来自微站

网友:
很详细!回去按照你的帖子调试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保护罩很适合新手拿来练手!

恩,如果可以快拆就很好了

网友B:
保护罩不止保护桨,重大撞击时还能保护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罩不止保护桨,重大撞击时还能保护电机。

还主要保护被撞的东西

网友:
哈哈好可爱啊

网友C:
多少钱的,   马公司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的,   马公司有卖吗???

必须有

网友:
这个太小了吧

网友(2017-10-01):
楼主室内室外都是手动模式飞的吗

网友(2017-12-09):
很棒

赞一个

网友(2019-10-17):
楼主求助一下,我的电机一直无法解锁,红色灯一直规律闪烁